win7宽带连接错误769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03-03):
win7宽带连接错误769的解决方法

  现在WIFI几乎已经快覆盖全球了,对于当初使用ADSL网络连接的我们,很多朋友都曾遇到过win7宽带连接错误769的情况,win7宽带连接错误769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如何解决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win7宽带连接错误769的解决方法。

win7宽带连接错误769 图1

  宽带连接错误769产生原因

  1.有可能是网络电缆已断开。

  2.调制解调器已禁用。

  3.调制解调器驱动程序已损坏。

  4.计算机上正在运行间谍软件,它妨碍了连接。

  5.Winsock需要得到修复。

  6.电脑上的第三方防火墙软件阻止了连接。

  win7宽带连接错误769的解决方法

  1、检查一下网络电缆是否已连接

  确保网络电缆分别连接到计算机和调制解调器,如果计算机连接到集线器或路由器,那么请确保将集线器或路由器连接到调制解调器的电缆已连接上;

  2、临时将第三方防火墙卸载掉

  某些第三方防火墙软件也有可能导致Internet 连接问题,这时候建议临时卸载这些程序以检测计算机,要进行测试,仅禁用这些程序是不够的。请确保您有 CD 或安装文件以便可以稍后重新安装这些程序,如果问题是由这些程序导致的话,这时候必须该程序的供应商联系,以获得关于设置该程序的帮助。

  3、检查确保网络适配器已启用

  1.首先打开运行对话框,在对话框中输入ncpa.cpl,回车打开网络连接界面;

win7宽带连接错误769 图2

  2.然后在弹出来的界面中右键单击“本地连接”图标,如果被禁用的话就选择“启用”;

win7宽带连接错误769 图3

  4、重置一下调制解调器

  1.首先将从计算机到调制解调器的电缆断开连接,然后关闭调制解调器,如果调制解调器没有电源开关的话,先切断调制解调器的电源;

  2.等一会之后,打开调制解调器,然后连接从计算机到调制解调器的电脑;

  5、修复 Winsock 和 TCP/IP

  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netsh winsock reset”,回车,当命令提示符窗口闪烁的时候,重新启动计算机;

win7宽带连接错误769 图4

  6、卸载再重新安装调制解调器和驱动程序

  1.首先必须从硬件制造商那里下载网络适配器的最新驱动程序;

  2.然后打开运行对话框并输入sysdm.cpl,确定打开系统属性界面;

win7宽带连接错误769 图5

  3.然后切换“硬件”选项卡,单击“设备管理器”按钮,然后展开“网络适配器”,右击网络是配置选择“卸载”,然后点击确定,在提示您删除与此设备相关联的文件的对话框中,单击“是”。

win7宽带连接错误769 图6

  4.然后点击“操作”,单击“扫描检测硬件改动”,如果 Windows 找到设备但是没有识别它,就必须为网络适配器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

  以上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win7宽带连接错误769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吧,希望本文的分享能帮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