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lkin路由器设置方法

楼主(2016-03-03):
belkin路由器设置方法

  贝尔金公司的业务于 1983 年始创于美国加州霍桑,是周边产品的全球领先厂商,为电脑、数码和移动产品的用户提供创新的连接技术。早期的贝尔金belkin路由器都是采用英文界面方式,所以很多朋友对此配置不熟悉。但随着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贝尔金belkin路由器已改变传统英文界面的方式,支持中文配置模式。今天,我们就用最浅显易懂的图文并茂的方式来了解下belkin路由器设置方法。

  进入Belkin路由器设置首页界面后,首先是路由器的状态参数。其中包括了版本信息,LAN设定值,网际网络设定值以及功能的各项参数,一目了然。用户可以在此监视到目前的路由器状况,不用再因为缺乏相关信息而盲目设置了。

belkin路由器设置(图1)

  LAN设定。首先我们先为路由器配置一个局域网内的IP地址以及子掩码,这个和我们在Windows上设置IP的方法一样,但需注意区别网关和使用的IP。接着我们需要设置DHCP服务器(如果需要的话),此功能允许路由器动态分配IP地址。大家只需在操作系统上选择“自动获取”即可获取IP地址。要完成DHCP服务器功能还得填写下面的IP集区开始和结束地址,这样用户将自动被分配到这个网段内的IP地址了。

  我们可以为DHCP指定租约时间,forever则为永远有效,同时还可以指定一个区域网域名称。需注意,在设置好参数后记得点击套用更变值按钮以确定参数生效,以下的操作也如此。

belkin路由器设置(图2)

  下面是DHCP客户端清单页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DHCP分配的IP地址段内的所有机器及其相关信息。大家可以点击重新整理按钮刷新当前数据。

belkin路由器设置(图3)

  设置WAN的联网方式。在此页面下,我们可以看到五种联机类型,但由于PPTP以及Telstra BigPond类型只适用于国外,所以我们只剩下动态、静态以及PPPoE三种情况可以选择。

  动态类型一般只适用于缆线调制调解器拨号上网方式,现在已经比较少见了。

  而静态类型则需要根据ISP给你的是否静态地址而决定。

  目前我们使用的最多的是ADSL拨号上网方式,所以我们属于第三种PPPoE联网类型。选中它,点击下一步,进入详细参数设置页面。

belkin路由器设置(图4)

  进入PPPoE设置页面后,我们先将ISP网络提供商提供给我们的帐号密码输入到“使用者名称”和“密码”框内。服务名称以及MTU数值则根据ISP的要求进行输入,一般服务名称默认不填。最后我们还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选择一定时间内无活动自动断线。若想保持联机状态的话将改功能前面的小勾去掉即可。

belkin路由器设置(图5)

  若是采取静态IP联机方式的话,我们只需要输入ISP提供给我们的IP地址子掩码以及网关地址到相应的参数框内即可。点击下面的文字链接可以进入DNS设置页面。

belkin路由器设置(图6)

  DNS为网域名称服务器,在上网时,服务器需要将我们输入的网址进行解释。所以想提高网络冲浪速度的话,首先找到自己相应地区的DNS服务器地址,再输入到参数框内。

belkin路由器设置(图7)

  正如路由器上的文字所说“有些ISP要去将计算机网卡的MAC地址复制到路由器中”,这里我们只需要填入自己的MAC地址即可。如果不清楚电脑上的MAC地址的话,点击“复制”按钮路由器便自动获得并将其输入到框内了,非常简便。

belkin路由器设置(图8)

  设置完WAN之后,我们继续对无线参数进行调整。首先我们对无线频道以及SSID作出相应的设置。在无线信道选项,我们可以选择自己设备所支持的信道,如果不清楚的话,保持Auto便可。而SSID则可以随便输入一个名称用于识别本网络。无线模式保持“g and b”模式就基本上适合了目前大部分的无线设备了。广播SSID功能我们将其勾选,方便我们找到此无线网络。保护模式也开启。QoS配置基本上不需修改,让其保持off状态即可。

belkin路由器设置(图9)

  接着需要对无线安全进行配置。进入安全性界面后,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选择安全性模式,不同模式的相应设置有所不同。如果大家选择使用PSK安全模式的话,我们需要选择好验证方式,加密技术,并在下面的密码框内输入密码。无线设备将通过此密码加入到路由器的网络中。

belkin路由器设置(图10)

  若选用128bit WEP安全模式的话,则需在通用密码框内输入密码,然后点击产生按钮即可。如要使用通用密码产生十六进制配对的话则根据提示操作。

belkin路由器设置(图11)

  使用64bit WEP模式与128bit基本相似,只是我们需要选择其中一组密钥。

belkin路由器设置(图12)

  接下来我们进入进阶设置,首先对无线桥接器进行配置。若要使用无线桥接功能,首先得符合三个要求。当然,要开启该功能的话还得将下面的“启用无线桥接”选项勾选上。若要启用特定的联机AP的话,可以在下面的AP1,2,3,4内输入相应AP的MAC地址。如需停用联机的无线客户端的话,则将最下边的选项勾选上。

belkin路由器设置(图13)

  若要将路由器作为基地台的话,还需启用基地台功能。然后为其指定一个IP地址以及子网掩码。

belkin路由器设置(图14)

  接着我们可以在MAC地址控制界面添加允许,拒绝或者停用的MAC地址,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MAC地址来管理无线连接到路由器的设备了。

belkin路由器设置(图15)

有兴趣建立Web服务器或者FTP服务器的朋友,可以在防火墙栏目下的虚拟服务器界面开启相应功能。我们先新增一个任务,然后在下边的参数框内输入好说明,进入连接端口以及类型,再在前面打上勾启用该设置。若需启用私人IP地址的话,则将后边的IP地址以及私人连接端口参数框都填上即可。

belkin路由器设置(图16)

  接着,我们可以对客户端IP进行过滤。首先进入防火墙>客户端IP过滤器界面。然后在IP地址框内输入需要过滤的IP或者IP段,然后在连接埠输入端口,接着选择类型并定义好封锁时间,最后点击最后的勾选框启用该规则即可。

belkin路由器设置(图17)

  如果觉得IP地址过滤不够彻底的话可以使用MAC地址过滤功能。进入该界面后,先启用MAC地址过滤功能,然后填入需要封锁的MACD地址,点击新增按钮即可。记住要把前面的勾选框选上。

belkin路由器设置(图18)

  需要启用DDNS(动态DNS)的朋友则要进入到DDNS页面进行设置。首先选好DDNS服务,接着输入DDNS服务商提供的使用者名称以及密码,以及网域名称即可。

belkin路由器设置(图19)

  在WAN Ping封锁页面,我们可以禁止来至WAN的Ping命令,操作非常简单,只要将该功能勾选上便可。

belkin路由器设置(图20)

  最后我们进入安全性记录页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系统日志以及防火墙日志,方便我们对路由器网络进行日常管理。

belkin路由器设置(图21)

  设置完成后,点击重启路由器等1分钟左右就可以连接上网了。以上就是belkin路由器设置的方法了,大家对这款路由器是不是又有了新的认识?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