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8251p 显卡驱动装不上去

楼主(2016-03-03):
dell 8251p  显卡驱动装不上去      独显集显 驱动 都装不上去   系统换了几次  BIOS也刷了 几次了 都不行 有大神 遇到过吗   还是要调什么    上次 有个8251P  不显示 刷了个BIOS 显示的  也是显卡驱动装不上去   后来换了个芯片 吧原来的程序  刷上去就好了   这次 被人刷过  没原配的BIOS    搞了几天了  都不行

网友:
掉点补线难弄吗

网友A:
到官网上下载最新的BIOS   换个芯片在刷   如果还不行  就考虑别的问题吧

网友B:
驱动先上集显再上独显

网友:
先装独显再装集显呢

网友:
去官网下载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到官网上下载最新的BIOS   换个芯片在刷   如果还不行  就考虑别的问题吧

之前有台 一模一样的问题     我备份了原bios 换了个刷了    驱动就上去了     这次 也是    官网的  要分离吗     不会分离  有教学吗 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先上集显再上独显

都试过了  系统 也换了N个   win7 win8 一样

网友:
官网下载一个..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台 一模一样的问题     我备份了原bios 换了个刷了    驱动就上去了     这次 也是    官网的  要 ...

迅维有BIOS分离提取的课程  好像是500块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