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RO551L ec问题

楼主(2016-03-03):
asus PRO551L ec问题 客户电源口坏  圆口带针的   圆口中间检测脚与B+ 短路 烧掉EC 发了一片   装好 能触发电源指示灯亮  电流0.041  待机0.003       EC型号ITE IR8585E FXS
询问  这个片子带程序   郁闷了   到处买不到
求助 哪儿能有这个的芯片程序
用什么东西刷   ?

网友:
我都想知道,带程序的EC真不好搞,只能买个回来试试,如果没有换板吧。

网友:
带程序的EC   最好还是买料板吧  网上买的多数不靠谱

网友A:
编程器,已经有卖的了,可以刷写这种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已经有卖的了,可以刷写这种EC的。

可以请问下  是什么编程器   哪儿有卖的  可以提供下线索啊

网友:
RT809F扩展板

网友:
我买的,就是不能在线.还要拆掉写.

网友:
是吗?我都不知道还能刷IT8580的,我以为只能刷9012QF呢!谢谢楼上分享经验。

网友:
不过要拆下才能刷,这个就太麻烦了,等于要拆焊2次了。

网友:
还是拆一个料版上的稳妥 这东西刷的不行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  看下图中 找到  clk  data  vcc   飞线三

网友:
带程序的EC真恶心啊

网友:
从料版上拆吧 没办法

网友:
现在的机EC内部还带程序不好修了

网友:
我修一台联想U530,EC烧了,不知道带不带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