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惠普G42维修

楼主(2016-03-03):
今天接一同行惠普G42笔记本  来的时候说是进水了,拆机一看,EC下面大面积腐蚀,开始用洗板水洗刷刷呀洗刷刷呀洗刷刷。刷完发现EC腐蚀较严重,坏板子拆一个EC装上打阻止,一切正常.上电0.65.测CPU无电压。果断假焊PU1  因为PU1的位置很像以前的老本本,联想旭日150.因PU1在CPU风扇旁边,怀疑风扇长期震动造成PU1空焊。加焊无解。算了 按部就班的来吧  找图纸测16脚VIN8.9V,卧槽  直接电压降低这么多,果断往后查,测PR40一端19V,另一端8.9V。果断换掉PR40,测19V正常后,开机测一脚EN无电压,纳尼,0V,算了 懒得往后排查了。先给个电压试试吧。上可调电源强加3.3V后,电压蹭蹭网上蹦。外接显示器OK,本人较懒,不想往后排查了。直接飞线3.3V   烤鸡一天OK。维修完毕。另,今天在论坛 下载三个BIOS都不能用  特意把我 在淘宝买的BIOS发上来  保证好的。供大家使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9565-1-1.html     论坛很多BIOS不能用,浪费下载分。最近分分比较少,大家看看能不能加一点分分支援一下下。

网友A:
貌似这个机器能改为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个机器能改为集显

可以改集显,但是我这个显卡没坏。

网友:
补充一下  刚才无聊  翻看一下图纸。这个电压是IO发出的  当时修好后客户拿走了,,所以我这个不知道是IO没换好还是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