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WIN7系统坏,想重装系统 。。。。

楼主(2016-03-03):
现在的问题是  原来的MAC 系统 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装  。U盘 也进不去

网友:
你过来我帮你弄

网友:
是全新的MAC安装WIN7吧。。。。。
没有光驱,就用USB光驱,一张安装版的WIN系统盘就行了

网友A:
那要看你要装双系统还是单 WIN7了    没有苹果系统就装一个  然后再装WIN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要装双系统还是单 WIN7了    没有苹果系统就装一个  然后再装WIN7

原来的苹果系统没有了 。。。 硬盘里就一个WIN7 ..我现在想 可不可以 不装苹果原系统,跳过它, 直接装win7。。。

网友:
可以的吧,貌似很麻烦

网友C:
            单装WIN7很简单啊  跟普通机器一样装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装WIN7很简单啊  跟普通机器一样装就好了

PE 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 进不去。。。。。。

卡在登录界面  。。。就是  微软标志  4个 窗户 那里

网友:
可以用pe安装的

网友:
现在可以找人远程装,蛮简单

网友D:
苹果的电脑最麻烦的地方是好多USB-HDD模式的USB启动盘不能引导,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找个能量产的U盘,做成USB-CDROM的。USB-CDROM模式的U盘我还碰到过不能引导的苹果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的电脑最麻烦的地方是好多USB-HDD模式的USB启动盘不能引导,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找个能量产的U盘,做成USB ...

苹果的就是麻烦 。。。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 进不去。。。。。。

       多换几个PE试一下,要是都是一样的问题的话可能就是板子问题了,

网友E:
要先装MAC,然后才能装W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先装MAC,然后才能装W

现在装MAC   出现经典问题  五国问题了 。。。。。。。。。看网上 很轻松的  。。。

网友F:
没mac 系统更好做啊,做个uefi 的启动盘 进pe 然后和普通电脑一样做就行了额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没mac 系统更好做啊,做个uefi 的启动盘 进pe 然后和普通电脑一样做就行了额

进不去PE ...........

网友:
苹果机器没有PE  要先做一个苹果系统  还要看你是哪年的机器 做什么版本的苹果系统   昨晚之后才能进苹果系统做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不去PE ...........

win8 pe 64位的 才行 你去自由天空下载个pe版本   如果还是进不了 电脑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苹果系统没有了 。。。 硬盘里就一个WIN7 ..我现在想 可不可以 不装苹果原系统,跳过它, 直接装wi ...

可以,像正常电脑一样安装系统

网友:
进来学习来了,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到底怎么装

网友H(2017-04-08):
引用 网友G:
可以,像正常电脑一样安装系统

装完以后开机出现文件夹 问号 是怎么回事?就是把它当普通电脑装的 出现的情况,修复引导也不行,换了多个版本PE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装完以后开机出现文件夹 问号 是怎么回事?就是把它当普通电脑装的 出现的情况,修复引导也不行,换了多 ...

我觉得不关pe的问题,应该是你的安装方法有误吧,有没有驱动没有安装上呢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