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 LE,用集成显卡死机求助。

楼主(2016-03-03):
       这是块P8B75-M LE的主板,原来是CPU供电短路,查明是MOSE管坏了,将相关的管子都换了,就能开机跑码了。         如果用独立显卡能装WIN7,跑软件测试啥的都正常,但如果用集成显卡就麻烦了:关机状态开机(冷启动),能跑完自检,但进WIN7死机(画面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上),如果这时候复位(热启动),大多数情况会卡9A上不动了,屏幕也不显示。
     望各个兄台给个维修思路,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6-4-11 21:01):
电源管理IC ASP1102也更换过

补充内容 (2016-4-21 20:40):
已经解决了,是电源管理器的问题,要换成与原版一样外观的型号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不行的话查下集显供电有没有异常。

网友:
对,集显在CPU内

网友:
INTER的集显集成在CPU里 试下换CPU和测下集显供电

网友:
检查供电~~

网友(2016-04-13):
楼主,想知道你最后修好了没有,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的问题啊

网友:
卖多张显卡不好吗?

网友:
原型号代换是吗

网友:
这问题都修好了

网友(2016-05-16):
最后修好了吗  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块是 已触发 就掉电

网友:
现在有些板子就是要插独显才能运行

网友:
有板子对比,还是一件幸事

网友:
我有 一片进系统死机

网友(2016-06-21):
学习下, 赚点下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