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0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6-03-03):
一台DELL 3420的机器,有时开机能显示,有时不显示,不显的时候电注在0.80不动,显的时个电流0.8-0.50-0.75有跳变,CPU内存换过
cpu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简单的刷个BIOS 不行的话 就热热显卡 桥 这些是基本要做的

网友:
先软后硬,先刷个BIOS ,在考虑显卡!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已经刷了BIOS,暂时没问题,不知以后稳不稳定

网友:
先刷BIOS试试,不行再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