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反复重启 求助

楼主(2016-03-03):
有块宏碁主板 版号是la-5891P  之前开机掉电 反复重启 开机电流0.4掉电 反复重启  实测 主供电都有 主板没复位 二级转换电压  U40 U37 没有转换过来  G极受控于 桥的DGPU_PWR_EN通过U21转换成VGA_ON 来 导通  现在是DGPU_PWR_EN这个信号没有从桥里发出来 去的地方都断开了 打值正常  BIOS刷过  桥换过 这个信号还是没发出来    刚来的时候我测到1.5转1.5没转换过来 我直连 就亮机了  第二天来 就成这现象 了 我把VGA_ON 这个信号强行拉高 1.5和1.8都出来了  电流跑到0。6反复掉电重启   主供电都有 但还是没复位   问了很多人 都没解决  有的说时序没到那一步  我就不懂 现在DGPU_PWR_EN再满足什么的条件下才出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以前不出 我刷BIOS就出来  现在不行了  求解

网友A:
DGPU_PWR_EN这个在五系列时是跟总线供电之后出来吧,要BIOS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GPU_PWR_EN这个在五系列时是跟总线供电之后出来吧,要BIOS配置的。

我刷了BIOS 换了桥还是不行   总线供电也正常

网友:
复位的阻值正常吗?拆拆网卡试下

网友:
我感觉,你还是先修好复位吧,5系列独显的时序不确定,有复位前的,有复位后的,这个机器可能是复位后才有DGPU_PWR_EN,你死修这里是不行的,应该是别的地方缺电压,转换一下思路

网友:
刷BIOS不行吗 ?

网友:
恩 非常 感谢 我看看

网友:
还是先修好复位吧,

网友:
不知道你修好没有 修好了分享一下经验 谢谢

网友:
换内存试一试,不过内存是不出集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