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硬盘隔离卡实现内外网络安装的方法

楼主(2016-03-03):
双硬盘隔离卡实现内外网络安装的方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经济的日益发达。电脑在我们日常中的运用也越来越频繁了,它显然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在电脑的运用极其广泛的今天,电脑配置的配件也就更加的多了,隔离卡便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隔离卡 (Network Security Separated Card)的功能是以物理方式将一台PC虚拟为两个电脑,实现工作站的双重状态,既可在安全状态,又可在公共状态,两个状态是完全隔离的,从而使一部工作站可在完全安全状态下联结内、外网。那双硬盘隔离卡如何实现内外网络安装呢?

双硬盘隔离卡实现内外网络安装的方法(图1)

  该卡实际是被设置在PC中最低的物理层上,通过卡上一边的IDE总线连接主板,另一边连接IDE硬盘。内、外网的联接均须通过该卡。PC机硬盘被物理分隔成为两个区域,在IDE总线物理层上,在固件中控制磁盘通道,在任何时候,数据只能通往一个分区。

  因为它是构造在这么一个底层上,因此它在使用中需要重新启动操作系统,这是它的不足之处;如果不重新启动操作系统,就不能保证数据不通过内存被窃取。

  双硬盘隔离卡是以物理方式将一台PC虚拟为两个电脑,实现工作站的双重状态,它通过卡上一边的电源线连接主机电源,另两条电源线联结内外网硬盘供电。通过安装驱动不同硬盘上进行切换。操作比较简单,安装也很方便。下面来分享我对双硬盘隔离卡安装方法。

一、硬件安装主机pc

  1.先接好卡的主供电线,然后插入pci插槽。上好螺丝。

  2.将内外网电源线接上分别接上内外网硬盘上,电源线有wan【外网】,lan【内网】,注意查看就可以看到了。另外背板接法可以查看以下图。

  3.检查接好线之后,就可以启动系统。

双硬盘隔离卡实现内外网络安装的方法(图2)

双硬盘隔离卡实现内外网络安装的方法(图3)

双硬盘隔离卡实现内外网络安装的方法(图4)

二、默认进入内网系统,放入产品光盘,安装驱动,选择隔离卡型号。

  1.将安装【双硬盘隔离卡切换软件】到系统上,弹出对话框,按下一步。

  2.提示用户名信息,建议输入版本号(隔离卡盒子上有版本号)。

双硬盘隔离卡实现内外网络安装的方法(图5)

双硬盘隔离卡实现内外网络安装的方法(图6)

双硬盘隔离卡实现内外网络安装的方法(图7)

  3.安装时候回提示安装路径和创建快捷方式,可以默认过去。点击安装。

  4.知道安装完毕,之后右下角会提示硬件可以使用。

  同样方法,进入另外个系统同样操作安装驱动。

双硬盘隔离卡实现内外网络安装的方法(图8)

双硬盘隔离卡实现内外网络安装的方法(图9)

双硬盘隔离卡实现内外网络安装的方法(图10)

双硬盘隔离卡实现内外网络安装的方法(图11)

三、安装好两个系统驱动,放光盘重启电脑,会出现光盘安装界面的界面,可以选择安装开机提示界面。这个界面可以指引进入内外网。

注意事项:

  1、安装完驱动提示找不到硬件,必须关机重新拔插。

  2、开机界面若不能显示,建议重新卸载界面驱动,重新安装就可以。

  3、隔离卡可以物理隔离,但是内外硬盘数据只能通过u盘拷贝共享。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有关于双硬盘隔离卡实现内外网络安装的方法,随着电脑在我们生活学习工作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隔离卡也被大多数人所了解,隔离卡已经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被人们所运用,隔离卡的使用也让我们看到了计算机行业的发展!

网友:
这个一般人用不到吧

网友:
每次遇到有隔离卡的机器都不想弄,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