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500进水电阻坏了一个

楼主(2016-03-03):
麻烦大侠帮我量下图中红圈圈这个位置的电阻告诉我是多大,谢谢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没图纸, 什么都没有    真麻烦

网友:
是的,交换主板都要300块,我修好都报不了这个价,只好看看你们手中有没有这块板,不然这单生意就黄了

网友:
半天没找到你的红圈圈

网友:
你的版号型号都没有啊

网友:
那个图片里面没有版号??好吧,你是高手

网友A:
图纸不好找 简单排除下电阻作用  上个200K的代换测试下

网友:
帮你设置个高亮 希望更多的人看到  能帮你量一下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不好找 简单排除下电阻作用  上个200K的代换测试下

我最大装到过100K还是不行,谢谢,我在去装个200K的

网友:
可以用100K,10K,这样慢慢去试试.

网友:
我没有一样的板,要几不然就说给你了,你也可以订一个料板,几十元.

网友:
修版就需要楼主这种观察力

网友:
华硕的吧,没图纸真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