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恶的长城M95彩显,OB2269CP

楼主(2016-03-03):
拿回一台不开机的M95,拆开电源板目测烧了无电压输出,换了7N60开关管,几个电阻,手头没有OB2269CP,网购回来装上IC,OK,电压出来了,装好使用才一天,不亮了,,复修检测无电压输出,又换新的2269还是无电压,看了4脚是2402电阻,在坛子里学习了大半天,手头有SG6841,直接换上电压出来了,正常了。。

网友:
是的,可以代用的

网友:
可以直接代用,,,,,,

网友:
4脚的是频率设定脚,你的频率电阻坏了么?我发现频率电阻坏的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A:
这个芯片,吹上的时候,不要太高温度,不行的话,就用烙铁焊上。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最后用烙铁焊上,就没有返修。

网友:
TSUM16AL-LF程序谁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吹上的时候,不要太高温度,不行的话,就用烙铁焊上。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最后用烙铁焊上,就没 ...

一直是烙铁焊,不用风焊,,修好了用到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

网友:
我这两天也在修这种电源,我也是用SG6841代用,但悲剧是换上芯片刚开始有电压,但过一会就没有了,大侠们能知道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