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Y400

楼主(2016-03-03):
》机器加电发现电流1.几A  风扇呼呼转个不停, 明显短路。
  拆机,直接打3v 5v组织, 3V短路, 烧鸡,发现EC剧烫。  找朋友发料板拆芯片,上机,我去。 跑的正常,屏不亮。。

  外接亮机。   感觉上半部分有问题,拆发现晃动屏线有时会绿屏能显示。。仔细发现屏线烧了个洞洞。 订屏线更换OK

ok

网友A:
EC 有程序  能找到料板不容易 这个屏线很贵 65 一条

网友B:
楼主所说的 加电   是通上电源呢  还是按了开关后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有程序  能找到料板不容易 这个屏线很贵 65 一条

》是的EC没有外挂bios,自己本身带程序,就没有从网购,找之前换板子时候的同时拿的主板, 这种分两种屏线,差别在于摄像头接口,一种是插的一种是扣的,  插的显卡高配,屏线便宜,  扣的显卡低配,屏线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说的 加电   是通上电源呢  还是按了开关后的呢

》这点我的错,书写不仔细,一般通常加电是PWR_BTN之后。   但是这里用词用错了,这里是插上AC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