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 艰难维修

楼主(2016-03-03):
想E430C, 板号是LA-8131P 集显, 待机0.038,不触发,拆机测试发现没有3V5V公共点电压0.2V没有电压,打了一下阻值发现只有几十欧,明显不正常,以我的经验来说,0欧的话,一般是电容坏的多, 几十欧的话,一般是上管坏的多,直接打一下各个供电的电感阻值,如果也是几十欧的话, 就应该是这个供电的上管击穿了, 但检查下来发现 各个电感的阻值都很正常, 打上管的D极和S极也没有击穿现像, 于是断开各个供电的上管和公共点的跳线, 发现公共点阻值还是很低, 接下来只能烧机了, 先接个3V,电流限流2A, 结果烧不起来,电流跑不上去, 只有0.040到0.050左右, 电压慢慢往上调还是一样, 难道是这个仁宝的点火回路设计的太好了, 会保护, 接下来就是走弯路了, 拆隔离管, 充电芯片, 电容,等,维修陷入僵局. 无意之间又打了一下阻值, 阻值变成了200左右, 太神奇, 通电发现待机变成0.012了,公共点电压变成15V左右. 断电再测阻值又变成几十欧了, 这时我才想到有可能是PCB的问题, 烧机的瞬间,烧通了,所以阻值变大了, 放一会又阻值又变回来了, 于是整板找公共点的走向, 终于让我发现了一个地方, 图片上面地方 我已经用小刀刮开了, 处理好后公共点阻值变为400多,正常了,通电待机变为0.006, 3V5V也顺利出来了,再上一个亮机图 其实是很简单的问题, 结果我修了整整一天, 希望对大家的有帮助, 随手给点下载分,谢谢

补充内容 (2016-3-4 09:21):
这个地方并不是腐蚀的, 而是PCB板问题, 我是用点烧的方法, 这里出来一点点烟才发现的, 直接烧机的话, 电流跑不上去, 我就用公共点接19V, 2A限流, 负级碰一下地, 马上断开, 再碰一下地,这样就是瞬间大电流烧出来的

网友:
E430C 问题确实不少   不过你这个问题 我确实没遇到过

网友:
这边是腐蚀了还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腐蚀吧。还有公共点烧不出就是直接接地。电流和电压烧法都要懂得用,我遇到二修板上家加锡直接地的,是怎样都烧不出的,要细心看看就知了。

网友:
断电后需要放电才能测出来正常的阻值,电容内还有没放完的电  所以才会出现断电测出一个值 等一会儿测出来的又是一个值。

网友:
你处理那地方  是腐蚀了还是怎么的    拿到板  第一件事  得先大概目 测一下啊  小元件坏可能看不出来  大的就能看到 秒杀了不是

网友:
这个我的修好了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修机精神可嘉,永不言弃

网友:
所以说修主板要先细心看  看过确实没问题了 在试机

网友:
楼主 这次明显走弯路了最终还是搞定  ,赞一个

网友:
没碰到过,下次如果遇到这情况一定要看仔细才能少走弯路

网友:
维修有相当一部分是看运气,然后看实力,

网友(2016-04-06):
不错   主要 还是细节

网友:
3v 5v待机电压正常,但负载有短路,拉低了待机电压,我检测了所有相关的3v 5v待机负载元件,也没发现有坏的,恳请高手们指点一下检修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
这种问题电压电流调大点直接冒烟

网友:
这个机器修起来还是有点难度哦

网友:
胆大心细    这种类似的故障我也有修过  不过要基于自己对电路原理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