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850 关机并从起

楼主(2016-03-03):
一台笔记本电脑使用都正常 ,就是关机并从起。  BIOS刷过    南桥加焊过   求高手围观并一起解决问题  付上图纸

迅维网chinafix.com_DK10FG 6050A2491301 MB A03.zip

网友:
电脑关机并从起  ,有高手修过这类问题不

网友A:
是 变 不是并  我看了半天才明白

网友:
检查唤醒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B:
此款机器没有遇到过,但有别的机器有相同毛病的,是网卡的问题,和网卡唤醒有关的电路。

网友C:
WAKE   网络唤醒   RI  铃声唤醒 这两个   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WAKE   网络唤醒   RI  铃声唤醒 这两个   查一下

网卡拆掉了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款机器没有遇到过,但有别的机器有相同毛病的,是网卡的问题,和网卡唤醒有关的电路。

网卡拆掉也是一样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 变 不是并  我看了半天才明白

呵呵  字打错了    就是关不了机   关机变从起

网友E:
一般是关机后  唤醒功能还在  要么网卡坏 要么电容拉底了  唤醒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字打错了    就是关不了机   关机变从起

我也想一会回什么叫并起。你就从开关电路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关机后  唤醒功能还在  要么网卡坏 要么电容拉底了  唤醒开机

同意
个别XP系统还出现过

网友F:
关机变重启首查网卡唤醒,再看开关电压,最后看BIOS。

网友:
楼主电脑修好分享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机变重启首查网卡唤醒,再看开关电压,最后看BIOS。

之后就是换南桥

网友:
bios选项关闭独立显卡

网友:
的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的的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大大大

网友:
把EC换了就好了

网友:
看来是关机没有关死

网友G:
关完后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
开关信号 ME模块  这几方面多

网友:
自动重启 要看IO 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关完后电流是多少呢

一样的 从起 开机 关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关机后  唤醒功能还在  要么网卡坏 要么电容拉底了  唤醒开机

把WAKE 信号拉低也一样自动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WAKE 信号拉低也一样自动开机

关机后自动开机

网友:
把WAKE 信号 拉低 也是一样的 关机后自动开机 进BIOS关机也是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关完后电流是多少呢

关机后电流正常 2秒时间自动开机

网友H:
EC有没有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关机后  唤醒功能还在  要么网卡坏 要么电容拉底了  唤醒开机

有知道把那个信号断开  可以使用电脑 又不影响关机后自动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EC有没有查过。。。。

EC里面有什么信号可以控制 自动开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机后电流正常 2秒时间自动开机

南桥晶振换下试试

网友:
晶振起震荡作用  参与开机    但与自动开机 关系不大吧

网友:
cpu到显卡中间的线容易被硬盘螺丝打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