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求大手指点啊

楼主(2016-03-03):
在EBR中如果分区信息填写错误会导致硬盘无法识别 该怎么救   为什么会这样  ,现在有2块硬盘已经无法识别到了。
为了排除是不是自己操作不当导致磁头损坏,在虚拟磁盘中也进行了操作,现象一模一样都是无法识别。

每次都是在图中绿色部分填写错误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EBR有问题,也不会不认硬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EBR有问题,也不会不认硬盘呀

在填写下个EBR的位置时算大了一点就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A:
找不到分区还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分区还有可能,,

亲自试过后就会知道有多痛苦20多个扩展分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亲自试过后就会知道有多痛苦20多个扩展分区

修改之前,为什么不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之前,为什么不备份

只是玩一下 没想到玩出事情

网友C:
这个不会用,还在学习中,楼主比我勇敢,敢于尝试,我都不敢,因为不懂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会用,还在学习中,楼主比我勇敢,敢于尝试,我都不敢,因为不懂原理

我一开始也不会 慢慢在虚拟机上面尝试就会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开始也不会 慢慢在虚拟机上面尝试就会了的

那你还蛮厉害的,这东西我研究很久了也没摸出个头绪来,现在还是云里雾里的搞不清楚

网友:
这东西我研究很久了也没摸出个头绪来

网友:
要想学习的话,可以单独挂个硬盘,在那上随便操作,,,

网友:
修改之前,为什么不备份

网友D:
这个修改逻辑扇区  不会影响硬盘硬件不能设别的   好好想想吧   怎么搞回原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修改逻辑扇区  不会影响硬盘硬件不能设别的   好好想想吧   怎么搞回原形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好几个硬盘了

网友:
分区信息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