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00屏幕无背景,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6-03-03):
t400 带电换屏幕后,取掉电源,屏幕就没有背景了。发现主板F8保险坏了,短接的,外接vga正常。。新问题又出来了,屏幕什么都不显示了,主板后面的F19也坏了。
求助大家,旧板子E40上面哪些保险可以取下来用?高压板怎么测是不是好的?还有,图片的红圈位置那个是电容吗?怎么才知道是好是坏?如果坏了有什么影响?

谢谢了

网友:
屏线坏的面很大!!!

网友:
屏上面的指示灯亮不亮?

网友:
你发的图片裂了,看不到。

网友A:
我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学习维修呢,不会的不也活得好好的么。

网友:
装坏屏   检测屏上的3v  19v保险是不是短路

网友:
带电换屏 ?
那个位置是电容(可以对比点图) 电容好坏判断方法你应该知道吧

网友:
看屏短路没有吧

网友:
图红圈的是电容。

网友:
最好是相近参数的保险(保险电阻)代换,高压板的检测应该在千欧以上。红圈里的是电容应该是PF的,一般很少坏,在千欧档不通为好。如果阻值是零,那就坏了。电路就不工了,这个就叫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学习维修呢,不会的不也活得好好的么。

最起码 学会了 不会这种小问题都要发贴  等待指引和思路   可以完全靠自己 靠图纸 而不是别人怎么说

网友:
圈里的是电容   好坏 用表测下就知道了   高压板的话  可以用来点下灯管试试 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
保险前后阻值是否一致,如有特别小的注意检查是否有短路,多数是蓝牙挂了

网友:
电容啊,不容易啊,我也刚刚能勉强看懂板子上面的元器件

网友:
换屏
直接收客户550

网友:
电容打一下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