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 开机不显 电流裸板0.4-0.58A 来回跳变

楼主(2016-03-03):
接一台 联想 G505 机器 主板型号 LA-9911P 裸板加电可调电源0.4-0.58A 来回跳变 刷BIOS 也一样 加焊三桥合一的CPU 加电也一样 有修好的 师傅们 说下 那的问题
刷BIOS

网友:
本人在线等

网友:
换板载CPU,这个CPU坏的多。

网友:
cpu也有坏 不过这个机器 一般刷了bios 都会好

网友:
供电都出全了吗 新机的功耗低 看电流也不好判断了 按时序走吧 供电 先查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AMD的CPU是通病来的。换CPU吧

网友:
加焊北桥啊,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 刷了BIOS了 打算加焊CPU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