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61H2-AM3掉电维修

楼主(2016-03-03):
主板:宏基H61H2-AM3
故障:触发掉电
好久没发贴了,今天发个帖子捞捞油水
进入正题,接到同行一块H61H2-AM3的主板,来个全貌 故障是触发掉电,相信大家都知道H61主板触发掉电不重启一般是缺少电压或者信号,先检查外观无明显断线,但是拆掉CPU发现座子很多针弯了,还有几根针尖都断了,开始怀疑是不是座子问题,但是还是先按时序来,内存-桥-总线,总线CPU_VTT为0V ,不正常(上次碰到一个技嘉的Z77主板CPU坏了也不出总线供电,也是触发掉电),换个CPU试一下还是一样,于是查条件,总线供电是由870B这个芯片控制的 ,貌似很少见呀!但是到论坛上还是找到这个芯片的PDF,3脚VCC,13脚EN,发现EN不正常为0V,查来源 由QN3和QN4组成的开关三极管电路,这时候测量QN4的C级时候发现主板亮机了,断电又不亮了,加焊一下就一直能亮了,判断为三极管虚焊或不良,为了省心点把两个管子都换了,问题迎刃而解!
对于以前那个技嘉Z77主板为什么CPU坏了不出CPU供电和总线供电,我推测是因为这个芯片还有CPU需要的VID组合信号,大家可以去看看PDF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咯!!有大神解释一下更好啊,求加分呀,发帖不易

网友:
楼主好...有图有真相

网友:
我关注的是要有图纸

网友:
说错了,17脚VCC

网友:
你这种情况没遇到过,修到过CPU供电不正常导致总线电压转换管严管发烫的问题

网友(2016-11-01):
台板有图纸就没有修补了的。没图就盲修了。有一定的成功率。

网友:
你这种情况没遇到过

网友:
技术不错哦  值得学习

网友:
有图纸好办事 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