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d620 做系统反弹释放

楼主(2016-03-03):
接一台 ACER D620机器 做系统  果断报价系统40元  GHOST 装 我就去干别的了  可半小时之后 还在释放  我等着释放完  重启 有开机重新释放  给客户说 硬盘有问题  换硬盘 装  还是一样  内存 也换了   系统换了3个  有的进去了 重启 系统就蓝屏 有的时候 说丢文件 重新装  。大师们 那的问题了 有的时候释放的时候报错  内存换好几个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一个不同版本的GHO文件,同时摸一下散热口的地方是不是温度很高。

网友:
如果确定配件没问题,是主板问题的话,建议看下供电稳不稳定,如果稳定就干南桥吧

网友:
老机子  问题就是多  找个纯净版的系统  或者安装版的装下吧

网友:
谢谢各位  找到问题了  换个CPU  正常了  现在正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