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0 开机不显

楼主(2016-03-03):
哪位修过 联想Z400 开机不显 开机屏幕白 蓝 红 绿 来回换 不出字 显卡 南桥都加过了 BIOS也刷了
显卡

网友:
笔记本没遇过。联想一体机遇到有显卡和BIOS问题的。如果这你都确定是好的就看看显卡有没有缺小电压。还有显存。

网友:
你测下屏接口的那3组数据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
着重检查一下屏线吧,应该是主板没有读取到屏幕的EDID 信息

网友:
一般这个问题都是显卡检测不到屏!!!

网友:
这样的情况 明显是 屏没有接收到显示信号 显卡到屏接口的故障 查下吧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

网友:
见过屏坏的,几率低

网友:
着重检查一下屏线吧,

网友:
上次我屏线没有接好 导致的颜色跳变 你再查查是不是屏线到显卡直接的电路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