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73 1P-0121J00-8011已修复!

楼主(2016-03-03):
谁有这种料板 或者 主板 帮我看看这些电阻是多少K的吗?  我刷BIOS的时候不小心碰开了,, 虽然补好了 ,但是多少K的都不一样。。。  现在不认硬盘了。。 急死了
求个好心人告诉我。本人Q478568114
谢谢大家了,感谢迅维。。
顺便问一句,这些电阻的顺序位置变了 会影响不读取硬盘 或者别的问题吗? 开机 进PE都没问题 就是不认硬盘。

补充内容 (2016-3-4 13:58):
已经解决! 证实BIOS 电阻顺序问题了、。。 谢谢迅维的同行,,希望大家能帮价格抬点,,太低了。。
第一个0.76 第二个9.9 第三个9.9 BIOS论坛有 我就不上传 了, 害的我买了一个!!!~~~~~~

网友A:
单这样看看不出来会不会影响不认硬盘,图纸也没有,无法判断,这个是在南桥背面吧,也是有可能引起的,要看有没有好心人发上来了,给你设置个高亮吧,希望找点有人帮你发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这样看看不出来会不会影响不认硬盘,图纸也没有,无法判断,这个是在南桥背面吧,也是有可能引起的,要看 ...

谢了, 刷BIOS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了,客户本来带电插拔,可以用的,后来不亮机了,刷BIOS后解决了,,但是现在不认硬盘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不小心碰掉的 顺序没放好还是怎么的。。 再不行  准备干桥了、11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了, 刷BIOS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了,客户本来带电插拔,可以用的,后来不亮机了,刷BIOS后解决了,,但是 ...

按照你这么说的话就两种可能了,因为原来可以用的
第一:BIOS有问题导致的不认硬盘
第二:就是那些电阻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这么说的话就两种可能了,因为原来可以用的
第一:BIOS有问题导致的不认硬盘
第二:就是那些电阻 ...

是啊..BIOS也刷 了N边了...  也不知道电阻是不是顺序放错了!  所以想来问问

网友C:
从上向下 依次为0.76k  9.8k  9.8k

网友D:
楼主看看我发的贴子和你差不多。

网友:
索尼的板子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看我发的贴子和你差不多。

+我Q478568114 拍图片给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上向下 依次为0.76k  9.8k  9.8k

知道这几个电阻的作用吗?如果知道的话请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