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不过内存

楼主(2016-03-03):
联想G455不过内存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0257-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1、用内存假负载检查除时钟没有外,其它电压均正常。后发现CPU后面有个大与门坏,更换后内存时钟等均正常。
2、电流1.3左右,无显,查各电压,发现L601无电压,更换重值北桥后恢复正常。
3、L602无电压,断开PJ604和PJ605;系显卡问题,更换显卡恢复正常。至此修理完毕,正常亮机。

网友:
嘻嘻嘻,思路好简洁。帮顶一个

网友:
这个修了几个问题

网友:
一个大与门  你个桥  一个显卡

网友:
l601没电跟北桥有什么关系

网友:
修这么多。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这机子修的  看的都舒服    我估计是修不出来了  哈哈

网友:
这个机器没别的毛病  大家都修透了

网友:
太难修的叫他换板算了

网友:
北桥显卡都坏啦,这成本挺高的啊

网友:
PWM供电  跟北桥也扯上关系了?  不对吧

网友:
楼主可以买一个638带灯CPU测试的,看灯秒测。

网友:
第2点为。开机电流在1.3V左右,查L601也无电压;后更换了北桥电压上到了1.8V至1.9V左右。另需注意的是本款机需上硬盘L601才会有1.5V电压。

网友:
这个 流水帐  搞得不错 分析的也到位  一部一刹桥  就修好了 学习一下啊

网友A:
这机子就是散热设计不好。北桥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就是散热设计不好。北桥是通病。

是呀!但没想到显卡也出问题了。

网友:
  这机器坏这么多,客户还要修嘛?

网友:
最近有一块G450的也是不过内存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写得直接,看得很爽,修了三台,三句话解决了。

网友:
到底是显卡 还是北桥坏呢。。。

网友:
AMD一般都是桥坏的吧

网友:
哪个大与门啊 位置号是什么啊

网友:
北桥,修了好几个,这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厉害 没用过这个方法以后试试

网友B:
显卡和北桥都坏了吗,同时坏的情况还是少见
daifu508
就是呀!没想到都坏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和北桥都坏了吗,同时坏的情况还是少见
就是呀!没想到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