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简单维修

楼主(2016-03-03):
   故障机   联想f40
      故障      不开机
  好久没发帖子了   下载分也快木有了,今天下班的早就想着昨天修的那台f40,下班了就随随便便拍了几张照片,就想着晚上没事来发一张帖子。。。。
      下面就直入主题吧,,,机器没拆开之前还不知机器是进水的拆开才发现,先看看看板子吧      仔细的看了下板子,就只有一处地方是进水的 ,心里想着哈  哈  洗一下不就好了,满怀希望的洗,处理干净后,    量了几大供电后,没有明显的短路,上电,看着表,心凉了半截,待机都没有,看来这板子还没有活过来,通电量了下主供电19v有了,待机3   5 v没有,意料之中了,找来图纸,直接查待机芯片的条件,      18    17    20   25脚都正常,一量开启3脚和4脚没有就一路查到了这里 想要这个比较器有输出5脚就要大于6脚,7脚才会有电压,量了一下5脚直接没有,5脚是两个电阻分压而来,看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19v来,大家都该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吧,就直接找了两个电阻换之,OK上电,一看待机出来了,还以为好了,一量3v只有2。2v   5v直接在跳,这是问什么了,想了一下会不会是刚刚进水的有电阻变质了,又回到了     看了一下量了一下一脚,我去怎么这里也没有电压啊,这样肯定不对了,量了一下2脚,3.3v正常,3脚一量没有,哈看来又是电阻问题了,直接找了两个电阻,换之,待机0.03,待机电压也不在跳了,按下开关,电流一路小跑看来是正常了,接上屏, 完美亮机,看来问题解决了,原因就是进水导致电阻变质了,,,    写的不好大神就不说了,   有不对的地方多多提出,,,也希望加一点下载分吧

网友:
写的不错了,进水的机器腐蚀不严重的可以修一下,太严重的我们这边怕返修,一般都是直接报换主板

网友A:
待机电压在跳  是不是保隔也在跳啊   后面那个PACIN 和ACIN  影 向保隔电路的吧

网友:
这种情况 一般不会返修 F41 机器 基本很少出问题 除了显卡  算是个好本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压在跳  是不是保隔也在跳啊   后面那个PACIN 和ACIN  影 向保隔电路的吧

是的19v也在跳

网友:
分析得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B:
进水的机器腐蚀不严重的可以修一下,太严重的我们一般都是直接报换主板 楼主技术不错 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机器腐蚀不严重的可以修一下,太严重的我们一般都是直接报换主板 楼主技术不错 给你加分

  我都会修一下看能修好就修
修不好就算了

网友:
比较详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