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经典 老古董370工控板 复位不跑码 维修一例!!!~~~~

楼主(2016-03-03):
版号:找遍了都没发现哪里有型号 就知道是370的工控板
故障:复位不跑码
描述:
这个板是开年首贴 12板维修案例那个主题所提到过的那个老古董主板。
本来是留给伙计修的 到今天为止 去到他那里还丢在那里不动
我就拿来修了。SDRAM内存。
刚入行没多久的朋友 可能没见过 这么老的机子吧!
老师傅肯定很熟悉了我以前也接过这些机子,但是没修过,
这个客户说是工控板 一定要修。不能升级
好吧不说了 ,上本帖主角:

370 CPU    SDRAM内存  无网卡
现在感觉这些老古董板 价格也不菲了。

上机测试 :复位不跑马

说实在的 这老古董 我真不太会 连基本的电压是多少我也不太清楚

摸了半天 都找不到内存的场管 就在这三个管 测到2.6V  应该是内存电压吧

CPU 供电 1.19V 一个小管 一个好大的管

这个管子1.87V 不知道是不是北桥供电 我就当它是北桥供电
实在不知道。。。

这个是3.3V转3.3V 不是1086 南桥供电???
我也不知道这个电压正不正常南北桥电压是多少V 也不清楚

测到这里感觉上应该大供电都正常了
测PCI 时钟 B16 1.67V  A15复位没测,IDE 1脚 复位3.3V
应该都正常了。。。
还是不跑码,摸呀摸呀 他们叫刷个BIOS  我也懒得找了。
摸了一会 看到还有一个 我能看得懂的:lol

应该是1117吧 测输入 3.3V 输出0.96V 不太正常

1脚 没电压 把32A 01B 两个精密电阻 拆下来测 32A 200欧 01B 1K 正常呀
输出0.9V不应该这么低呀 ,决定换一个1117上去试下。
嘿嘿 输出脚边1.5V了

这个1.5V 不知道干嘛用的:lol
管它呢  这个时候已经跑马了 卡C1  不过内存
我自己还有一条 私家珍藏已久的SDRAM内存
刚好派上用场

两个卡位的,估计最大也就是128 或者64M的吧
装上去 一看

我去 成功了:lol
正常点亮!维修结束!

对这么老古董的东西不太了解 什么什么的电压都不知道 可能有说错的 说错的指正下!
没修过这么老的古董 就也发个贴分享下:lol

网友A:
人老了不值钱,古董值钱,这里1.5V推测是AGP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老了不值钱,古董值钱,这里1.5V推测是AGP显卡供电。

谢谢版主 古董真值钱了

网友A:
这里故障应该是缺少AGP 显卡1.5V供电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故障应该是缺少AGP 显卡1.5V供电引起。

恩恩 谢谢 分析

网友A:
现在现在显卡都是PCI E系列插槽接口,AGP 系列已淘汰,用1117说明 AGP 接口系列显卡供电工作电流值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现在显卡都是PCI E系列插槽接口,AGP 系列已淘汰,用1117说明 AGP 接口系列显卡供电工作电流值要求不 ...

你说的 应该对的  第一次修这个   摸着头脑进行  谢谢你的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老了不值钱,古董值钱,这里1.5V推测是AGP显卡供电。

这种AGP显卡没有1.5V的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故障应该是缺少AGP 显卡1.5V供电引起。

这种板的AGP显卡没有1.5V的供电,370的板子CPU所需的VTT电压一般是采用线性调节管的这种方式。再说他的这个管子在CPU座边上,我可以肯定的说这种1.5V就是CPU_VTT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的AGP显卡没有1.5V的供电,370的板子CPU所需的VTT电压一般是采用线性调节管的这种方式。再说他的这 ...

谢谢 大神的分析

网友:
厉害。。 会修主板了举一反三的修起来大套路对了就好修了。

网友:
楼主还是蛮细心的

网友:
好多打棉被、雕刻的机器还用370的板,楼主收藏好,磨好刀待客

网友C:
当年修工控机可没为这种机子头疼,好多北桥掉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修工控机可没为这种机子头疼,好多北桥掉点的,

我是第一次修
我去呀  之前也有人非要卖这些古董给我  我都不想要 后面被逼20块钱收了整套 然后40块钱 卖破烂了。
内存就拆下来  珍藏了  鼠标还是  COM口的

网友:
楼主不错,什么都能修,猜测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错的,比如内存,有单只512的。不信淘宝去看

网友:
这种板我们修过好多了  挺好修的  一般都可以修好  没太多大问题

网友:
这板不是好老吧,叫815主板或810,不过好多应用在机械设备上,线切割的机器上就有,我03年学生时代得用过,记得06年时,一颗370针CPU1G都要100元,到07年电脑行业加速发展才慢慢退下来,手头上还有几块喂蟑螂

网友:
楼主厉害。。这些板还能修。。我店里面还有几块,留着来纪念的。那条内存32M应该最多了。不可能是64M。。

网友:
楼主,牛啊,工控都开始修了啊

网友:
好帖啊,收藏了。新手值得学习。

网友:
反正修好了就是王道

网友D:
了那么老的主板还修来干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了那么老的主板还修来干嘛。。

拿去当古董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去当古董卖。

看到这样的主板直接跟客户说换主板配置!

网友:
工控板都能修厉害啊,这种板资料也不好找

网友:
楼主经验足 能摸不熟悉的板

网友:
1117是什么?

网友:
这个1117的1脚是不接地的 可调的1117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让我开眼了。

网友(2016-04-02):
这内存条还真没有看见过,来自: iPhone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