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时候能够正常显示,有时候闪一下黑屏,啥原因?

楼主(2016-03-03):
接上电脑,打开显示器电源,有时候可以正常显示可以用好几天,有时候闪一下电脑桌面又黑屏了。
显示器是苹果24寸显示器MB382,是高压版坏了?还是背光灯?还是逻辑板?
谢谢!

网友A:
这个一般需要测试。我觉得背光灯的可能性稍微大些

网友B:
黑掉后看看指示灯是什么颜色的,是红色 还是绿色的,可以从灯开始区分判断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掉后看看指示灯是什么颜色的,是红色 还是绿色的,可以从灯开始区分判断故障。

这个显示器没有指示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需要测试。我觉得背光灯的可能性稍微大些

我完全是外行,稍微看了一下液晶显示器的知识,我估计很有可能是背光灯坏了,换背光灯应该蛮便宜的吧,倒是不懂拿去什么苹果维修点修估计要被坑,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完全是外行,稍微看了一下液晶显示器的知识,我估计很有可能是背光灯坏了,换背光灯应该蛮便宜的吧,倒 ...

但是自己不懂得话最好还是给专业人维修,。不然的话问题越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自己不懂得话最好还是给专业人维修,。不然的话问题越严重

要是在深圳就好,专业人士很多。我看情况拿去专业人事换吧

网友D:
测测背光灯管是不是老化

网友E:
修苹果不会很便宜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测测背光灯管是不是老化

会不会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苹果不会很便宜吧?

= =!加上苹果两个字都不便宜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高压板问题?

你用点灯板点下屏,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点灯板点下屏,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上买了 还没到,等到了试一下

网友F:
找个手电筒看一下 ,黑屏的时候 是否还有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个手电筒看一下 ,黑屏的时候 是否还有图像。

这样也可以吗?我试试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