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8MT-S2P跑CF维修

楼主(2016-03-03):
故障现象:诊断卡代码CF.
板号:
根据故障代码先检查CMOS电路,插上电池,测-RTC_RST电压为0.35V,不正常,插上电源再测电压为2.7V,触发上电后电压为1.45V。
根据图纸找Q4,奇葩的事来了,花了1个多小时找图纸上的元件,这里测量,那里测量,愣是找不到,还是不死心,把主板从下到上,从左到右死劲的瞄,结果还是找不到,烦了先扔一边了。。。
早上上班,再拿出来摸摸,仔细看了CMOS电池插座,总感觉座子有点高,用眼斜着往座子底下一瞄,结果。。。。如图:

竟然藏得如此之深,看来维修还是得看状态。。。
测量Q4负极3.3V正常,RN250的1,3,5,7脚3.3V正常,接着还得找R232,BC23,这板没有标元件标识,还是一顿猛点,终于在桥附近找到,测量R232一端跟CLR_CMOS相通,另一端跟RN250不通,但却有电压,只是电压不正常,姑且认为线路不良引起,尝试飞线,测量电压3.1V正常,触发上电,顺利跑码亮机。
把元件装在电池座下也是第一次见到,浪费不少时间。。

网友A:
测量R232一端跟CLR_CMOS相通,另一端跟RN250不通,但却有电压,只是电压不正常,推测只是轻微断线引起。

网友:
很多 技嘉主板电池座下面有元件

网友B:
和RN250 万用表测不通 却有电压  这电流是通过空气传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RN250 万用表测不通 却有电压  这电流是通过空气传播吗

这里的不通推测不是处于无穷大状态,即中间还存在一定接触电阻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R232一端跟CLR_CMOS相通,另一端跟RN250不通,但却有电压,只是电压不正常,推测只是轻微断线引起。

没有轻微断线这一说,如果是轻微短线是会有阻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RN250 万用表测不通 却有电压  这电流是通过空气传播吗

这个还真有可能有电压的,毕竟这路是进了桥,芯片有本身就有一种状态叫做非低即高,意思就是当某个脚位被悬空时这脚是会呈现为高电平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有些芯片脚位出来的线路没去别的地方只通过一个电阻接地。

网友:
版主就是不一样,回答得真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