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 无法充电 求助

楼主(2016-03-03):
机器型号:DELL  5420故障    :电池不充电,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适配器也可以,电池适配器一起用也可以开机,就是不充电,进系统显示电源已接通,但无法充电。
5 20 6 8 9 10 pin 都正常,10脚电压.075v正常,8 9脚系统管理总线有连续几段波形我认为正常,pq43g有10左右电压,没波形不正常,pq44没波形,芯片换过新的,上下管换过,ec换过,修了两个多小时没修好,希望路过的同行支招,大家随意发言不要怕说错,不一定哪条信息就能帮助我,谢谢各位。电池也换过奥。

网友A:
芯片的工作条件 供电  检测 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工作条件 供电  检测 开启

你最好能指出这个芯片充电的必须条件,供电都正常,检测是12  13脚,吗?
开启是哪个?系统管理总线是正常的波形

网友:
此故障已经修好,PR10掉件,怀疑人为故障,还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