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左边两个USB口不能用,右边的能用奇葩修复了,故障点并不常见

楼主(2016-03-04):
   接一台G460笔记本,客户描述USB口不能用,接手后开机用U盘、USB键盘测试,确实都不能用,随即拆机测试了USB供电、数据线打值,PCH的USB模块供电、下接电阻测试均正常,想测测48兆时钟,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应该是集成在桥内部了,所以就算它正常;接下来先刷了个BIOS故一样,那就只能怀疑到桥本身了,先加焊了一下,果然好了;但是左边的USB口老是有时认有时不认,但是右边又是好的,先不管了,有其它事做,先测着;到了第二天,左边的两个USB口干脆都不认了,但是右边的却很正常,这时脑子想到的是可能供电不稳吧,因为联想机USB供电都是通过八脚芯片转换的,这种芯片容易坏,反正有料板,直接换了看,但是结果是失望的,还是一样;到底是咋回事呢,难道桥不良,USB控制模块有问题,那也不会右边的USB口又正常啊,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刚好看到图纸上左边U口供电芯片U1口的5脚USB_OC#0只有这个信号没测了,一测果然发现问题只有0.4V;而右边U口供电芯片的U27的5脚的的见下图USB_OC#1却是3.3V,看下图,

   芯片已经换过,C429没上料,再搜图纸就只到了上拉排阻和桥内部了。先换了RP1故障一样,打对地值RP1的1-4脚都是600左右,阻值也没有异常,那就只能换桥看看了。换了HM55后结果还是失望的,USB_OC#0还是0.4V,左边的U口还是没用,我擦,该换的都换了啊,为什么USB_OC#0在待机的时候有3.3V,一开机就变成0.4呢。到底是是不是因为USB_OC#0导致U口不能用呢,我做了个实验,把RP1的1脚和2脚短接一起,结果USB_OC#1也自然在开机后变为0.4V了,右边的U口也不能用了;所以却实是USB_OC#这个信号导致的。左思右想,即然电压被拉低,我把上拉电阻阻值换小的看看,先找了个56欧的,电压变成2.1V,继续换小,找了个10欧,变成3.0V了。再试试,果然有用了。而且开机插着U盘测试两三天都没问题。USB_OC#这个信号是USB过流保护信号,之前碰到过出问题一般会有报错提示,但是本机却没有,也为此走了弯路,如果大家看了感觉有帮助,还请加点分吧,谢谢!
此机换桥后风扇狂转,顺便上传改良PCH的BIOS,测试过绝对好用。

网友A:
保护了吧那个,就跟华硕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了吧那个,就跟华硕一样

哪保护呢?

网友B:
叶师傅好手段,如果把左边这个信号和右边的连在一起,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叶师傅好手段,如果把左边这个信号和右边的连在一起,行吗、?

不行,会拉低,右边也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叶师傅好手段,如果把左边这个信号和右边的连在一起,行吗、?

求大师验证一下

网友:
这个到是没太注意过要收藏。加分

网友:
楼主很给力  谢谢分享    换成我   直接修晕了

网友:
好经典的故障

网友C:
奇怪的是究竟是哪里拉低了usboc这个信号呢

网友D:
可以烧一下试试啊   这样相当于直连了   用不用得久  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烧一下试试啊   这样相当于直连了   用不用得久  不好说

没有短路怎么能烧得出来啊?

网友:
楼主技术还可以,是我就不行了。赞个

网友:
已加分 这样的故障还没遇到过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怪的是究竟是哪里拉低了usboc这个信号呢

是很奇怪,全都替换过了,阻值也正常,待机的时候电压正常,开机以后才会拉低!

网友:
今天碰到了一个USB坏了的,就是一个USB电压转换的坏了。。。。

网友E:
你还没找到真正的故障点,是你右边的U27坏了,不信你拆了测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还没找到真正的故障点,是你右边的U27坏了,不信你拆了测试

U27坏右边接口还能用吗?右边USBOC#强制拉低,USB口就用不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U27坏右边接口还能用吗?右边USBOC#强制拉低,USB口就用不了啊

你拆了U27,左边的就能正常

网友G: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大大大

新人求罩 -10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拆了U27,左边的就能正常

晚了,测试两三天没问题,老早客户拿走了,不过如果返修可以拆了试试,谢谢提醒!

网友H:
楼主没有考虑是板层漏电?可以割线判断一下

网友:
HM55这一代换桥是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还没找到真正的故障点,是你右边的U27坏了,不信你拆了测试

转换芯片他说换过了好像

网友:
谢谢了学习了下,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大大大

小哥请勿 灌水

网友:
楼主要是找这个拉低的原因也找出来分享下就更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没有考虑是板层漏电?可以割线判断一下

因为阻值没什么问题,而且换了桥再拆桥太麻烦了。另外待机的时候电压正常3.3V,开机后才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没有考虑是板层漏电?可以割线判断一下

因为阻值没什么问题,而且换了桥再拆桥太麻烦了。另外待机的时候电压正常3.3V,开机后才拉低

网友:
大家讨论这么激烈,只能先收了用上再看了

网友:
这类我都遇过,就是本是10K上拉,但电压低,就像被分压一样,都是用小电阻让电压正常。

网友:
楼主是不是换桥好了,最后附上了BIOS

网友:
和华硕的一样

网友:
确实是个好方法,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又不短路  可以直接连接或者 飞线

网友:
不错 这问题还很少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