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显示充电不进电 ---求助

楼主(2016-03-03):
                                                                  苹果5S显示充电不进电 ---求助
                      这是我同学的手机,充电问题,这是第三次修了!!!

        第一次充电没反应,没电已经开不了机,在网上订了一块电池,换上好了,用了两个月,就充不进电了(显示充电   充不进),送给同行(我只会修笔记本)半个小时就搞定,说一个电杆空汗   是苹果通病,  用了3个月吧,又是同样问题(显示充电   充不进),以前空汗的地方不太可能了,网上好多是Q2的问题,-------我想换个尾插试试(便宜十多块),不行再换电池,    -----------
师傅们讲讲充不进电哪里坏的多

迅维网chinafix.com_原厂iPhone5S 6.1位置图.pdf

网友A:
查下电池座子旁边 有没有掉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电池座子旁边 有没有掉东西,

都没动,不可能掉,

网友:
查BATsNs,sw1信号

网友:
确实是Q2坏的 比较多

网友:
直接换usb管子

网友:
池还在保修中,试着换了一块就好了,

网友:
我也说一句U2芯片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