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快速秒杀保护性无3 5V

楼主(2016-03-03):
来一台奶牛本子不触发翻开图纸测3 5V没有。
查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

换芯片 ???NONONO ,拿起示波器  先测5V电感后端

发现敌情,这滤波不良嘛,找了个电解电容挂上去。
还保护?不出供电。但是抓到5V这边上升已经很正常  忘记抓波。。不好意思
继续抓3V波形

我勒个去。两路输出滤波不良。。。看来捡到便宜了
继续找个电容挂上去。。。

这下没问题了 。。判断出问题 接下来你们懂的。这电容装不进去的 。要用这个电容。。
这只是为了快速判断故障临时焊上去的
最后来张亮机图

补充内容 (2016-3-4 13:19):
这里我搞反了 我应该是先抓的3V波形。先换的3V电容,不好意思

网友:
楼主焊工了得 大个电容 满板飞  人才也 不过 成本确实少了 其实拆机也是0成本啊

网友A:
这个不就是宏基JE40的板子一样的吗?奶牛究竟是不是宏基代工的,都是用的宏基的电源头,而且主板也是用的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是宏基JE40的板子一样的吗?奶牛究竟是不是宏基代工的,都是用的宏基的电源头,而且主板也是用的一 ...

是的JE40 HR的板子。今天修另外一台宏碁 内屏不显的 也是这个板子。。 结果把显卡干挂了。。 买个显卡好贵啊

网友C:
看波形      应该是  5V先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波形      应该是  5V先掉的吧!

这个不知道  我没抓双路一路一路来的   两路都滤波不良

网友:
表示和ACER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JE40 HR的板子。今天修另外一台宏碁 内屏不显的 也是这个板子。。 结果把显卡干挂了。。 买个显卡好 ...

内接不显外接显,要先判断确定显卡问题再去干显卡哦,屏接口仔细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接不显外接显,要先判断确定显卡问题再去干显卡哦,屏接口仔细查了没有?

吹一下亮了 才做的

网友:
哦,那就好,换显卡也好,起码做好了会更稳定,我这边基本都是换新显卡给客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是宏基JE40的板子一样的吗?奶牛究竟是不是宏基代工的,都是用的宏基的电源头,而且主板也是用的一 ...

其实奶牛好像就是宏基旗下的公司。

网友E:
为啥叫奶牛呢,不是GATEWAY吗

网友F:
早就被acer收购了。

网友:
过压,欠压,过流。波波块啊。加分

网友:
PWM 模式的波型抓得不錯,也分析得很正確。感謝分享!

网友:
要找个示波器要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奶牛好像就是宏基旗下的公司。

我也觉得是,除了标志不一样,其他基本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叫奶牛呢,不是GATEWAY吗

因为它的标志黑白黑白的,很想奶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早就被acer收购了。

原来如此,怪不得修到它的机器都跟宏基一个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奶牛好像就是宏基旗下的公司。

是一样的,机器底下都有ACER或者宏基的字样的,GATEWAY早就给ACER收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是宏基JE40的板子一样的吗?奶牛究竟是不是宏基代工的,都是用的宏基的电源头,而且主板也是用的一 ...

奶牛已经被宏基收购了

网友:
电容 不良  用示波器 确实好找问题

网友:
看楼主焊电容的手法值得我给你加2分

网友:
楼主详细解释下  这个波形 怎么就判断滤波不量了

网友:
但是LOGO还是不一样的,使用它自己原来的,美国的品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是宏基JE40的板子一样的吗?奶牛究竟是不是宏基代工的,都是用的宏基的电源头,而且主板也是用的一 ...

修宏碁 同样板号的JE40 HR 实物 和奶牛这个本子略有区别。奶牛CPU供电用的是NEC大电容。有些原件位置也不一样。

网友:
5v是不是过压了啊

网友:
这是通病,看待机电流就知道了,我修过很多,宏基的也有

网友:
楼主厉害啊,
PWM 模式的波型抓得不錯,

网友:
3V和5V滤波同时出问题的比较少见呀

网友:
你用两个贴片大电容也可以的啊,搞那么大两个电容。

网友:
这电容太大了,换个长方形330电容不就行了么,我上次也遇到过,直接换330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宏碁 同样板号的JE40 HR 实物 和奶牛这个本子略有区别。奶牛CPU供电用的是NEC大电容。有些原件位置也不 ...

哦,没遇到这个JE40的奶牛所以不知道

网友:
你这电容也太漂亮了点把。。。。

网友:
这么大的电容不会出现延时什么的么,抱歉我很菜

网友:
又一示波器经典,值得我学习

网友:
想买示波器的冲动

网友:
有了示波器犹如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