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L激光打印机常见故障分析与维护

楼主(2016-03-03):
故障现象一:打印机经常卡纸
分析与维修:“卡纸”现象是HP6L激光机最常见的故障。HP6L激光打印机卡纸一般多属机械故障,大多出在进纸和出纸通道(即定影部份)。其中进纸部位卡纸,多半是因搓纸轮过脏(或机械磨损所致)。故激光打印机使用一段时间后就需定期清洗搓纸轮,通常用一块软湿布擦洗多次即可。
  在排除被卡纸张时要细心,尽量不要撕碎纸张。HP6L打印机进纸部分有两个微调开关,一个是用于探测有无纸张;另一个用于探测有无进纸。清理完纸片后,要使这两个微调开关复位,否则机器就不能工作。属于机械磨损的要更换搓纸轮,在出纸部分卡纸,多是由于纸张克数不够或纸张质量低劣所至。6L激光打印机一般应使用60克以上的双胶纸或复印用纸。在清理这类卡纸情况时,一是要注意高温,防止被烫伤;二是要注意上下定影部分,严防刮破上定影纸简和下定影胶轮。卡纸时,一般最好关掉机器,拆开定影部分,再取出卡纸。清理完毕后,也要注意在出纸末端有一探测纸尾的微调开关,应使之复位,动作灵活。
 故障现象二:打印质量差分析与维修:该故障一般多出墨粉盒和光电部分。墨粉将用完时,打印质量会下降,打印纸上出现一条条白道,最初发现这个问题时,拿出粉盒,均匀摇晃几次,使墨粉分布均匀,还能再打印40~80页。另一方法就是换新的粉盒,换新的粉盒比较简便些,但价格高,一般在300元左右,所以有不少使用者用使用过的粉盒再灌粉,这样灌一次粉一般20元~60元,值得一试。但灌粉既麻烦,又脏。这里介绍一个简便的办法:粉盒上有两个粉仓。一个是装新粉的,一个是装废粉的,从正面打开机器,取出粉盒,位于粉盒上边的是新粉仓,位于粉盒下边的是废粉仓。在新粉仓和废粉仓上各开一个直径约1厘米左右的孔,首先把废粉仓的粉从孔中装入新粉仓,装完后也用胶带纸封好,这样既不用拆粉盖,又不破坏原来的组织结构和密封性能,简便易行,效果好。
  如果不属于粉盒的问题,那就要考虑光电部分。首先应知道一些激光打印机的基本原理。它主要由激光器、准置透镜、多面棱镜、F-Q透镜、电子照相等部分组成。电子照相部分包括了感光鼓、充电电晕、转印电晕、消电灯等主要部件。这些部件要定时维护做清洁,防止污染,凡能看见的墨粉都应清除掉。6L的转印电晕外面包了一层海绵,要保持清洁,脏了以后用软湿布擦拭干净即可。这里最不被人注意的,是激光器到F-Q透镜部分,脏了往往也不知道。6L的这部分在顶盖上,打开前盖,顶盖上有一方形盒子,里面有一镜面,时间长了,镜面会脏的,造成字迹模湖,甚至不输出文字,需及时擦拭干净。
          故障现象三:打印纸上出现竖白条纹
  分析与维修:根据故障现象,该故障可从以下3个方面分析:
1、安装在感光鼓上方的反射镜上如有灰尘、纸屑等脏物时,激光会被这些镜面上的脏物时所吸收,而不能到达感光鼓上,从而在打印纸上形成白条纹。
2、次级电晕线装在打印纸通道下方,会吸收灰尘、纸屑等杂物,电晕部件因长期使用或会工作环境差而变脏或被堵塞,从而阻止墨粉从感光鼓转移到打印机上,也会形成上述故障。
3、墨粉盒失效,通常会造成大面积区域字迹变淡面出现竖白纹。取下墨粉盒轻轻摇动,使盒内的墨粉均匀,如仍改进不大,则应考虑更换粉盒。
故障现象四:打印纸上重要出现脏迹
分析与维修:众所周知,一张纸通过打印机时,机内的12种轧辊转过一圈,最大的感光鼓转过2~3圈,送纸辊可转过10圈。当纸上出现间隔相等的脏迹时,可能是由脏污或损坏的轧辊引起的。假设某一轧辊上沾有污迹,如脏迹相距较近,可能是小孔辊形成的;相距较远时,就应检查大一些的轧辊。测量出脏迹之间的距离,再用下式算出引起脏迹的轧辊直径:轧辊直径=脏迹距离%3.1416,对于HP6L系列激光打印机,感光鼓直径为3.75英寸(76cm)。查出有问题的轧辊后,便可对号入座,进行清洗或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