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早的就来个双杀,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

楼主(2016-03-03):
         2016年3月3日,(过两天穿越火线就有活动了)。早上刚开门,屁股还没坐热,一个帅气小伙拿来一台电脑过来。说是可以开机,就是屏幕不亮。我接过机器,拔掉电池,插上可调电源。看了电流跳变,大致估计一下应该就是不跑吗故障。插拔内存,放电无果。就跟他讲要拆机检测。同意了,就开拆。在拆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前几天也修了一台G490。那台电脑cpu供电烧的一塌糊涂,拿到板子时铜皮都被上家刮出来了。抱着试试的心理给他加了mos管上去,没想到CPU供电真的出来了,电流也跑到1.0了。在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插上内存,接上屏测试。没想到电流窜到1.2又掉回0.6了,此时再测量CPU供电已经没有了。难道是CPU被烧坏了?正好边上有一块板子上面就有一个CPU,不管了先试试看。结果还是意料之中。。。   后来发现只要不上内存,CPU供电就一直正常。当然换了内存也不行,从网上订了CPU供电芯片换了还是不行...   猜想可能是CPU在工作时缺少什么信号,导致掉电的.可是板子已经被上家刮得干干净净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  无奈只好发了求助帖,看能不能找到一张高清图片。。。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896-1-1.html这是我的求助帖!!!
    上面都是回忆过程,想到这我喜出望外啊。你懂得!!!    迅速拆开机器,找到CPU供电pwm电路。经过仔细观察发现掉件的只是一些公共点上的一些滤波电容。来两张图片观赏观赏
      其实在之前处理主板的时候我已经看到有一处断线,但不知道另一端连在哪里,也尝试过飞线,但飞错了位置,并没有起什么卵用。现在好了,有现成的主板在这. 从箭头开始到X这个地方就断了,量了电阻这头二极体值为1000以上。再量这块好板子为461.  461这个数字好熟悉啊。 对了这不就是公共点的值吗,对接公共点果然通的。迅速找到漆包线飞线,再量了关键点确定无短路了。通电按开关,电流上到1.2-1.4.........没掉了
废话不多说上图 这个信号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清楚,还希望大神们给个答案。
                                  最后几张过程图

差点忘了另一台了,这台机子弄好后,把这台电脑的BIOS芯片换到那个主板上亮机了。确定BIOS问题,刷BIOS好了。       最后感谢大家浏览,希望大神能给VRMP解释一下!    感谢!!!

网友:
技术 手工都可以  加分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

赵子文 -4 无意义回复,灌水

网友A:
精神可嘉,但是实际维修中不建议这样,估计不稳定,会返修

网友B:
烧成这样的,修好了能稳定么

网友:
分已加 楼主老手  双杀 三连杀 高手在此 杀敌如麻 势不可挡  超越神啦.........

网友:
这真是运气来了,以前也碰到过,简直是情景再现!

网友:
可以技术很不错

网友:
  我上次碰到过显卡供电也烧成那样了。也是这么搞的。。三个月了。还没有返修。。

网友:
好牛逼的技术

网友:
感觉有点不稳定啊

网友:
看大神修机,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成这样的,修好了能稳定么

我加了好几组电容  应该没问题  测机玩游戏  一直OK

网友:
烧成这样都能修好,楼主技术绝对过硬的。

网友:
够仔细,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神可嘉,但是实际维修中不建议这样,估计不稳定,会返修

多尝试才能学到技术啊,请教一下VRMP什么意思

网友:
使用个三五个月肯定没事的

网友:
板子搞成这样我一般会要客户换主板的,省的返修麻烦啊!开店的最好不要返修,费时费力,划不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