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L,HP6L故障代码速查表

楼主(2016-03-03):
维修和错误信息(面板上三个LED全亮,按住面板按钮不放,出现左列图形)
LED显示 故障原因 解决办法
□□■ ROM/RAM存储器错误 1拔下打印机电源并再插上。2 取出可选内存,然后加电。如果排
除,更换内存条3 如果故障未排除,更换格式化板。
■□■ 热熔器错误 1拔下插头等待十分钟以上2检查热熔器和温度传感器的插头与主板的连接
稳固3 取下DC控制板插头J102,测量1,2脚的电阻,正常为30Ω±10Ω,如果不同更换加热陶
瓷片4 取下热敏电阻,测量其电阻,正常20℃为440KΩ±30KΩ,如果不同,更换热敏电阻5
如果电阻测量正常,故障仍在,更换DC控制板(重点检查可控硅)
■■□ 光束错误 1拔下打印机电源并再插上2确定激光/扫描组件正确的固定在机架上3更换激
光/扫描电缆4更换激光/扫描组件5更换DC控制板
■□□ 引擎错误格式化板和引擎不能通讯。 1拔下打印机电源并再插上2将格式化板重装在D
C控制板上,使之接触良好3更换DC控制板4更换格式化板
□■□ 扫描器错误 1拔下打印机电源并再插上2确保机内不会受潮3确定激光/扫描组件正确的
固定在机架上4更换DC控制板上的扫描器连接电缆5更换激光/扫描组件6更换DC控制板
■■■ 格式化板错误 1拔下打印机电源并再插上2断开打印电缆,执行自检。如果成功,重插
或更换电缆。测试PC到打印机的通讯3如果错误还在更换格式化板
□□闪亮□闪亮 软硬件错误 请联系HP公司的技术部门
□■■ 处理器错误 请联系HP公司的技术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