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小故障小秘方

楼主(2016-03-03):
1. 打印机不装纸;2. 装纸后还出现缺纸报警声;3. 装一张纸胶辊不拉纸,需要装两张以上的纸胶辊才可以拉纸。
原因分析 一般针式或喷墨式打印机的字辊下都装有一个光电传感器,来检测是否缺纸。在正常的情况下,装纸后光电传感器感触到纸张的存在,产生一个电讯号返回,控制面板上就给出一个有纸的信号。如果光电传感器长时间没有清洁,光电传感器表面就会附有纸屑、灰尘等,使传感器表面脏污,不能正确地感光,就会出现误报。以上这几种现象基本是同一问题,光电传感器表面脏污所致。
解决方法 拔掉电源,打开机盖。对于大多数针式打印机(如epson lq-1600k、star-3200等),拿掉上盖板后,要先把与打印头平行靠在打印头下部的一块小盖板拿掉(大约有20多厘米长1厘米宽),把打印头推至这中间(喷墨式打印机一般没有此小盖板),这样可以拿掉上盖,否则是拿不下来的。卸掉打印机周边的螺丝(大多数在打印机底部),慢慢活动就可以将外壳拆开,然后卸下黑色的进纸胶辊,要注意进纸辊两边是由一个切槽通过两个铁片卡住,只要用力推它,使它绕纸辊旋转,就可以拿下纸辊。此时能看见纸辊下有一小光电传感器,清除周围灰尘,用酒精棉轻拭光头,擦掉脏污,重新安装好纸辊、机盖等,通电开机,问题解决。
故障现象
打印时字迹一边清晰,而另一边不清晰。
原因分析 此现象一般也是出现在针式打印机上,喷墨打印机也可能出现,不过几率较小,主要是打印头导轨与打印辊不平行,导致两者距离有远有近所致。
解决方法 可以调节打印头导轨与打印辊的间距,使其平行。具体做法是:分别拧松打印头导轨两边的螺母,在左右两边螺母下有一调节片,移动两边的调节片,逆时针转动调节片使间隙减小,顺时针可使间隙增大,最后把打印头导轨与打印辊调节平行就可解决问题。要注意调节时找准方向,可以逐渐调节,多试打几次。
故障现象
打印时感觉打印头受阻力,打印一会就停下发出长鸣或在原处震动。
原因分析 打印头导轨长时间滑动会变得干涩,打印头移动时就会受阻,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使打印停止,严重时可以烧坏驱动电路。
解决方法 在打印导轨上涂几滴仪表油,来回移动打印头,使其均匀。重新开机,如果还有此现象,那有可能是驱动电路烧坏了.
故障现象
打印字符残缺不全,并且字符不清晰。
原因分析 对于喷墨打印机,可能有两方面原因:1. 墨盒墨尽;2. 打印机长时间不用或受日光直射,墨嘴堵塞。对于针式打印机,可能是以下几方面原因:1. 打印色带用得时间过长;2. 打印头长时间没有清洁,脏污太多;3. 打印头有断针;4. 打印头驱动电路有故障。
解决方法 对于喷墨打印机,可以换新墨盒或注墨水,如果墨盒未用完,可以断定是墨嘴堵塞:拿下墨盒(对于墨盒喷嘴非一体的打印机,需要拿下喷嘴,但需要仔细),把喷嘴放在温水中浸泡一会,注意,一定不要把电路板部分也浸在水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用吸水纸吸走沾有的水滴,装上后再清洗几次喷嘴就可以了。对于针式打印机,可以调节一下打印头与打印辊间的间距(在打印头移动线的周围可以找到),如果不行,可以换新色带,如果还不行,就需要清洁打印头了,方法是:卸掉打印头上的两个固定螺钉,拿下打印头,用针或小钩清除打印头前、后夹杂的脏污,一般都是长时间积累的色带纤维等,再在打印头的后部看得见针的地方滴几滴仪表油,以清除一些顽污,不装色带空打几张纸,再装上色带,这样问题基本就可以解决,如果是打印头断针或是驱动电路的问题,那只好拿到维修部去了。
故障现象
打印机开机后没有任何反应,根本就不通电。
原因分析 打印机都有过电保护装置,当电流过大时就会引起过电保护,此现象出现基本是打印机保险管烧坏。
解决方法 打开机壳,在打印机内部电源部分找到保险管(内部电源部分在打印机的外接电源附近可以找到),看其是否发黑,或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是否烧坏,如果烧坏,换一个与其基本相符的保险管就可以了(保险管上都标有额定电流)。
故障现象
打印时纸上出现一条条粗细不匀的黑线,严重时整张纸都是如此效果。
原因分析 此种现象一般出现在针式打印机上,原因是打印头过脏或者是打印头与打印辊的间距过小或打印纸张过厚引起。
解决方法 卸下打印头,清洗一下打印头,或是调节一下打印头与打印辊间的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