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3t s3l 奇怪故障?

楼主(2016-03-04):
现在的问题是上200外频的CPU可以点亮,进系统各接口一切正常,比如e2xxx  e5xxx都行,上e8400   333外频双核四核CPU不亮反复掉电重启,有是也亮进不了系统,BIOS刷了一样,双BIOS调换,求指点?

网友A:
估计要升级BIOS吧。对调的没用

网友:
以前我修过记得是双敏的主板也是这样,当时还以为是供电问题,用示波器测了几次好像是南桥先掉线,后来才发现是北桥太热所至,你试试看下温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升级BIOS吧。对调的没用

编程器刷了最新的

网友B:
挑CPU的话除要查CPU本身的所有供电,然后就是CPU的时钟还有就上BIOS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挑CPU的话除要查CPU本身的所有供电,然后就是CPU的时钟还有就上BIOS了

用烙铁烫一下时钟晶振,或碰一下谐振电容就可以开机,时钟芯片的问题吗?为什么上e5200可亮?

网友D:
官网看看CPU支持列表,应该是可以支持这个U的,我装过这样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网看看CPU支持列表,应该是可以支持这个U的,我装过这样的配置

支持的 正常使用中出现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烙铁烫一下时钟晶振,或碰一下谐振电容就可以开机,时钟芯片的问题吗?为什么上e5200可亮?

如果是碰晶振可以,那么可能是晶振有问题,谐振电容有问题,再就是时钟芯片有问题。

网友:
以前哪位高手帖子里看到过,主板挑cpu的问题,CPU哪个型号我忘了

网友:
  那就选频率低一点的CPU把

网友E:
如果刷过了BIOS还是不行,那么应该是CPU旁边的小部件不良了。一般遇到这种问题无外伤情况下我都是让客户换U或者板子。   修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刷过了BIOS还是不行,那么应该是CPU旁边的小部件不良了。一般遇到这种问题无外伤情况下我都是让客户换U ...

只能上800fsbCPU,无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