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短路不出vtt电压

楼主(2016-03-04):
有 没有高手   插上电源待机 打红色圆圈的地方就对地短路   把R406 C203 U10B  D11摘掉  仍然短路

7脚VTT总线电压不出来   r415上边的2.5V正常   打红圈的地方全部为0V,且对地短路,,,,同时去掉R406 C203 U10B  D11 一样状况,,

网友A:
就差r415没拆了,为何不把他也干掉,看还短不短

网友B:
昨天睡觉前把所有拆下来的焊上去,,,,我晕 有电压了  但是不稳定   测了下  ATX 12V插槽电压不稳一直10.8V--12.24V 循环

网友:
12V滤波电容换了个  仍然循环        电源在其他主板上测过 一切正常12.2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差r415没拆了,为何不把他也干掉,看还短不短

不关那里的是,他只是2.5LEVEL的上拉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睡觉前把所有拆下来的焊上去,,,,我晕 有电压了  但是不稳定   测了下  ATX 12V插槽电压不稳一直10. ...

建议可以先换一个电源试一下,现在U10B的5脚不短路了吗?

网友:
我想说的是短路与否可以在插上电的情况下量吗?

网友:
插上电之后, 是不是能进行打值的, 这是最基本的知识你不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睡觉前把所有拆下来的焊上去,,,,我晕 有电压了  但是不稳定   测了下  ATX 12V插槽电压不稳一直10. ...

那你短路是那里引起的?

网友:
拆掉D11如果还没电压的话,那么你就得量下R415与R406两个电阻的阻值看是不是不正常了,打值得断电,拔掉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