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DELL xps1640 一波三折,蛋疼。。。

楼主(2016-03-04):
dell studio xps 1640
广达RM2的板子,迅驰5代,独显。老爷机了

初始现象:不触发

拿到板后,一看是块二修板。               大概扫了扫,发现上家焊工真心不错。
        芯片动了好几个,不知道是不是换的新的,亮瞎眼有木有。显卡,北桥也被动过,命苦!

  不触发,应该没这么简单。先不着急修,仔细瞅了瞅,发现问题所在,
触发开关CN8

触发脚连锡了,不但是4脚,整个插座多处连锡。 这是在玩连连看么(可惜忘了拍照) 这绝对是故意的

没办法,拆下来清理干净在说吧。

整好后,可以触发,但是,电流到0.9A不动了。
貌似不跑码,看来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示波器测量内存总线波形,发现毫无波形。南桥bios有波形,LPC总线有波形,PCI_FRAME#也有波形闪过。。。

插诊断卡,跑一个代码88。   难怪,上家又干北桥,又动显卡的。

88这个代码,说啥的都有。先不管它,这个阶段,应该是各大芯片组初始化的时候,似乎除了换桥,没什么办法了

上家动了北桥,显卡,那我先干南桥好了。首先,82801ibm的南桥倒是有现货,
                                                                   其次,南桥底下灰灰的东西不知是进水了还是劣质焊膏,很明显
                                                                   再说了,内存SM总线还是和南桥关联的。
塞进烤箱,烤板子。

次日,拆下桥,焊盘到挺好。换新料上去。

再次开机,还是0.9不动。。。 看来误杀南桥了

东瞅瞅,西看看。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了。
看来只能测下桥周边条件什么的。

接下来是一番苦逼的测量:包括: 南桥,北桥,cpu,显卡。。。。。。省略1000字。过程太痛苦,没点位图的话早扔一边去了

一番测量后,居然没找到可疑点。。。我也是醉了

没办法,还得换桥。南桥是新的,先排除。北桥,显卡么,  肯定是先干显卡咯

定了全新的显卡,反正也不是很贵,就当赌一次好了。

几天后,换上新显卡;再试,电流刷刷刷上去了,接屏,亮机。哇哈哈,运气真不错。

来张亮机图

但是,还没有完。在同事验机过程中发现喇叭没声音(排除软件问题)

确定主板还有问题,心中一万个草泥马飞奔而过

上个框架图

这机器有2个耳机插孔,一个经过功放芯片。2组喇叭,一个是低音炮。

耳机是单独小板,通过CN5输出,喇叭是经过上述的CN8输出,低音炮经过CN7输出。前面都有功放ic

先从声卡芯片下手

13, 34脚为转化信号,正常的话,插拔耳机,会有电压变化。实测4.1V左右,毫无变化。
声卡芯片被上家动过,不知到好坏。那就先试试看

SENSE信号电路:

控制信号HP1_JD,  HP2_JD
这两个信号经过CN5,再经过音频小板转出。最终到2个耳机插孔
正常状态下,不插耳机是低电平,插入耳机为高电平。

实测3.3v高电平,无变化。
直接将2个信号接地。 若声卡芯片ok,此时放歌时 35,36脚必有输出波形

怕麻烦,直接接上喇叭音量调到最大试。这效果好high

看来芯片,主功放都没什么问题

唯一的问题,就是耳机插孔了。
不看不知道,一看就吓尿。 这插空居然穿透了。。。

和客户商量,最终就这么着了。不换小板,反正又不用。(我猜他是加钱嫌贵了

这机器修的实在太郁闷,各位兄弟来点分呗

网友:
你早就该看看接口了

网友A:
这机器修的不容易, 收了多少钱??

网友:
应该不会低于300块钱才对,二修加换显卡

网友:
没声音就是应该先看看接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修的不容易, 收了多少钱??

收钱不是我的事,俺只是个打工仔

网友B:
写的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的不错啊,学习了

谢谢啦

网友C:
显卡坏了,为什么内存会没有波形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卡坏了,为什么内存会没有波形呢?

读内存前,会初始化PCI_EX16总线,这个总线直接到独显。

网友:
二修机。。接到机子都不想修了。。费时费力。。楼主历害啊。学习了

网友E:
早就该看接口。就快了

网友F:
楼主修得很仔细,去除人为故障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得很仔细,去除人为故障很麻烦的

还好,上家手下留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早就该看接口。就快了

一不小心就忘了嘛

网友G:
楼主好厉害,可以拜师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读内存前,会初始化PCI_EX16总线,这个总线直接到独显。

你这些资料哪里有啊正是我要找的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网友I:
有时候碰到问题一个连一个我都麻了

网友:
楼主再发多些维修经验给我们参考学习下

网友J:
楼主对声音电路分析的挺到位的    高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厉害,可以拜师么

我还是菜鸟一枚,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你这些资料哪里有啊正是我要找的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迅维出的书:笔记本维修不是事有软启动的介绍。 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时候碰到问题一个连一个我都麻了

我也很蛋疼,这种事实在是很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对声音电路分析的挺到位的    高手来的

还是小白阶段,高手可不敢当

网友:
厉害啊!特别是声音这部分,我还没有搞过。

网友K:
”接下来是一番苦逼的测量:包括: 南桥,北桥,cpu,显卡。。。。。。省略1000字“楼主你可以共享一下,究竟你查了那些信号才确定要换显卡的,这个判定方法很好,跟你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迅维出的书:笔记本维修不是事有软启动的介绍。 可以参考

我也有啊笔记本维修不是事,但是没有详细写软启动的???

网友:
技术真好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分析到位,这板子修的不易啊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这机器修的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K:
”接下来是一番苦逼的测量:包括: 南桥,北桥,cpu,显卡。。。。。。省略1000字“楼主你可以共享一下,究 ...

对着图纸详细测了下供电呀,时钟==
以显卡为例:首先测PCIEX16总线    电容2端打值即可,这个很好侧,小电容很明显嘛。

然后这2个时钟得测下吧,复位得测下吧     互补信号那两个电阻电压得测下吧,一个0.2v左右,还有一个1.1V左右

下一页:
最少得测下时钟模块,包括27M时钟,还有几个电压。。     这一页还有其他的模块,理论上讲应该都要查,我个人觉得不影响。

再下一页:  供电,没的说,也得测

最后一页:
还是供电,电感两端测电压,一个个过一遍。

反正我就这样测的,也许有不对的地方。仅供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啊笔记本维修不是事,但是没有详细写软启动的???

我帮你查了,在62页。
软启动这一块太复杂,貌似没有什么标准。这块板只能说我运气好,实际上,有一部分机器,桥什么的都换完了,能查的全部查了,也没有搞定多了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帮你查了,在62页。
软启动这一块太复杂,貌似没有什么标准。这块板只能说我运气好,实际上,有一部分 ...

唉,总有那么多说不清,书没带在身边62好像只有gm4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谢谢分享!!!学习了!!!

互相学习,呵呵

网友:
楼主好像很历害的样子

网友:
老手修机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啊,像这样的二修机直接P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