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工业信息日益化,刻锐无线呼叫器为工厂解决呼叫故障

楼主(2016-03-04):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无论小区,商场,工厂,写字楼,电梯与我们生活联系越来越紧密,对电梯进行监控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安全措施,监控安装为掌握电梯的乘坐情况,增强乘坐的安全性,加强区域的安防能力.最重要的是电梯是楼宇的进出门户和重要通道,电梯监控对区域安防起着得要作用,是不可缺少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还能在减少人员配备;预防作用:视频监控报警系统能对图谋不轨的人形成威胁,使违法犯罪消除在萌芽之中。监督作用:可对往来人员予以记录和监督。取证作用:在事件发生后,通过回放录像,可查看事件发生时的图像记录,为事件的调查解决提供最直接的证据。那么我们应如何合理的选择和安装电梯摄像机呢?

一.监控摄像机的选择:
电梯摄像机应该安装在进门左上方或右上方往内照,选用2.8mm镜头的网络摄像机为宜,电梯内空间有限,反射面太多,照明往往不足或过于明亮,因此选配监控摄像机最好选择带宽动态型的,而且是彩色转黑白低照度都可以监视的监控摄像机。安装方式根据电梯的高度选择天花吸顶式还是飞碟暗装式,以美观实用为标准。

二.从防干扰做好有线电梯的安装
   电源不要取电梯动力电,电梯井道的视频线最好用双绝缘双屏蔽的同轴电缆。附上电梯监控抗干扰原理与要点:   基于对电梯视频监控干扰产生原理的研究成果,对干扰形成和抗干扰技术合理分析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成果,提供了电梯监控系统设计与施工中更为实用的一些抗干扰技术措施。本文只涉及电梯监控工程中同轴视频传输的抗干扰技术,供设计和施工参考。在闭路监控工程中,电梯监控视频干扰问题,一直是最常见、最难对付、也是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  本文阐明:只要掌握了干扰产生原理,电梯抗干扰工程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一、 掌握常用同轴电缆类型及特点 1. 考虑传输衰减:当楼层很高,距离监控中心又较远的情况下,应慎重考虑传输衰减问题。选择电缆时,大家都知道粗缆优于细缆,但还应了解SYWV物理发泡电缆优于实心SYV电缆,高编电缆优于低编电缆,铜芯缆优于"铜包钢"缆,铜编网优于铝镁合金编网;2. 关注高频衰减:低频成分的亮度/对比度衰减容易发现和解决,电缆最重要的传输特性就是频率越高衰减越大,高频衰减主要影响清晰度和分辨率,要特别注意总结图像质量的观察方法。这方面电缆特点和规律是:粗缆优于细缆,发泡优于实心,但同型号的"高编和低编高频衰减一样";3. 考虑电缆寿命:软性电缆优于普通电缆,细缆优于粗缆;还有一个最易被忽视的问题:电缆各层间的粘合力,即当电缆各层之间纵向相反方向受力时,是否会发生相对滑动,高层电梯缆长可达100米垂直布线,电缆外护套固定在随行电缆上,这是一种"软固定",固定时不允许电缆变形(破坏同轴性),这样一来,在电梯反复运动中电缆内部层,在重力作用下,会逐渐"下滑",慢慢拉断编织网或芯线,表现为信号逐步减弱,干扰越来越大;目前还没有这项电缆技术标准,简单检查方法是取一米电缆,在一头剥开各层,一人用手握住电缆两端,另一人用钳子拉电缆的内层:依次拉芯线,绝缘层,编织网,体验粘合力的大小,做出合理估计,粘合力差、易滑动的尽量不选用。这项性能很多电缆并不好,应慎重选择。

二、 干扰产生原理简介 1. 电梯井内通常布置了动力、照明、风扇、控制、通信等线缆,各种电缆都会产生电磁辐射。与天线接收原理相同,同轴电缆也会"接收"这些干扰,即干扰电磁场在电缆上产生干扰感应电流,这个干扰感应电流也就会在电缆外导体(编织网)纵向电阻上产生干扰感应电压(电动势),这个干扰感应电压刚好串联在视频信号传输回路"长长的地线"中,形成干扰;2. 更重要的是这些随行电缆都是与视频电缆并行,且近距离捆扎在一起。这就形成了接近"最佳最有效的"干扰耦合关系。在一般工程中可以采用穿金属管或走金属槽的屏蔽干扰办法,但在电梯随动的环境中,这种方法无能为力。所以电梯环境下的抗干扰难度很大,只能选择较好的设计和施工方法;3. 了解干扰产生基本原理,对完善抗干扰设计和施工十分重要。  三、 常用铜轴电缆传输方案的抗干扰措施 1. 常用铜轴电缆:不管是多层高编铜编网电缆、"铝箔-编网"的双屏蔽电缆、还是"铝箔-编网--铝箔-编网"的四屏蔽电缆,电气上都属于一个屏蔽层。干扰感应电压,都是直接串联在视频信号传输回路中。只是多层高编电缆的外导体电阻小,形成的干扰感应电压也相对较低一些。这对抗低频电源干扰、电机电火花干扰等有一定效果(几十kHz以下的干扰)。但对高频干扰,由于"趋肤效应",高频阻抗与低编电缆相同,抗干扰效果也基本一样;所以应该清醒看到:高编电缆只有适当降低低频干扰的作用,防强干扰和高频干扰还是无能为力;

2. 电梯布线方式的抗干扰措施:① 视频电缆走出电梯井的位置选择:理想的选择应在井的中部,因为这时井内随行视频电缆长度,大约只有井深的一半多一点,最短,自然引入的干扰也最小;但工程上这种出线要求,只能看情况争取,实际工程不一定允许。② 过去,在不明白原理的情况下,多数出线位置都是和其他随行电缆一起走,从电缆井的顶部或底部走出。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只有一半电缆是随行运动的,另一半只是固定延伸连接,不运动,我们把这部分叫着"不动电缆";这就提供了一种可能:那一半随行运动电缆只能与其他随行电缆一起捆绑走线;而另一半不动电缆可以选择远离随行电缆单独走线的方法,在电梯井内把视频线紧贴井璧垂直走线,并把这部分电缆穿金属管或走金属槽,以屏蔽干扰对这部分电缆的影响,比较有效。③ 随行运动部分的视频电缆与其他随行电缆捆扎时,设计者应充分了解其他随行电缆的结构和分布情况,捆扎时视频电缆应尽量远离电流大、频率高的电缆,靠近电流小频率低的电缆捆扎;这里,哪怕有1厘米的选择可能也要争取,因为干扰影响大小至少与距离平方成反比;④ 摄像机金属外壳、NC头的外壳、同轴电缆的外导体等视频信号的"地",和电梯轿厢、导轨等要绝缘,这在安装摄像机时要特别注意。⑤ 摄像机供电应优选集中直流供电方式,其次是选择轿厢照明电,不能用动力电。⑥ 供电、控制监控用电缆,尽量选用带屏蔽的电缆,防止干扰信号向外泄露。⑦ 从电梯井出口到控制中心的视频电缆,应走金属管或走金属槽,以屏蔽沿途环境干扰对这部分电缆的影响,并注意这部分屏蔽与电梯井内的屏蔽,应做好电气连接。  四、 应用抗干扰同轴电缆 1. 抗干扰同轴电缆是一种"双绝缘双屏蔽的同轴电缆",其里面的芯线、绝缘层、屏蔽层仍然是标准的75欧姆电缆,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在原来屏蔽层外,又增加了第二绝缘层和第二屏蔽层,外面再加上护套。从上面干扰产生原理分析已经知道,干扰在传统同轴电缆外层上产生的感应电压,串联在视频信号传输回路"长长的地线"中,从而形成干扰的。但采用抗干扰同轴电缆后,情况有了质的变化:干扰感应电压只能形成在"第二屏蔽层"上,并由里面的"第二绝缘层"把它与视频信号传输回路"长长的地线"绝缘隔离开,把干扰排除在视频信号传输回路之外,达到抗干扰的目的。2. 这种抗干扰电缆的特性,对于电梯环境下的超强低频动力电源干扰,电机电火花干扰,变频电机干扰,控制信号干扰等几十千赫以下的干扰,抗干扰性能十分突出。3. 在传输线路较长的工程设计中,采用"双绝缘双屏蔽的同轴电缆"后,传统工程上的一些抗干扰措施也可以大大化简,并能有效降低工程总造价.

  综上所述电梯监控的干扰问题比较复杂,其中主要干扰源就是电机和电线,干扰传播途径一般也分为两种:即传导耦合方式和辐射耦合方式。从干扰三要来看,主要是干扰源、干扰传播途径(或传输通道)和敏感设备。电机和电线,视频线,即是干扰源又是干扰传播途径.三者同时存在,始终只能做到适当降低低频干扰的作用.那么在这个复杂的干扰环循问题上我们似乎只在高编缘上入手,可是却也只能是适当降低低频的效果;假如我们跳出这个复杂的循环来看,从干扰源和传播介质上考虑的呢?电线和视频线起着干扰源和传播途径的角色,而电梯监视主要是视频的信号不受影响,如果说没有视频线呢?视频线独立和电机\电线分开了,那视频信号就不受影响了.

三.电梯无线监控摄像机的安装.
 视频信号出现问题一般都有多种表征,如果视频线路被干扰的话,一般都是图像出现横纹干扰和水纹干扰等情况,一旦出现类似的情况,就需要从视频线路被干扰和地电位差上找原因。但是我们从干扰源的波段来看,可以把干扰源分为工频与音频干扰源(50Hz及其谐波)、甚低频干扰源(30Hz以下)、载频干扰源(10kHz~300kHz)、射频及视频干扰源(300kHz)、微波干扰源(300MHz~100GHz)。也就是说只我们避开了这些干扰的波段,就可以有效果的避开来源于电机,电线以及频视线上的干扰,使得视频信号不受干扰.

电梯无线监摄像机的参数:
无线传输系统参数:
特征:802.11b: 1, 2, 5.5, 11Mbps; 802.11g: 6, 9, 12, 24, 36, 48, 54Mbps ;
802.11n:(20MHz)MCS0-7,支持高达 54Mbps
            (40MHz)MCS0-7,支持高达150Mbps
安全协议: WEP 64/128, WPA,WPA2, TKIP,AES
正交频复用:峰值速率 150Mbps 峰值吞吐量 90 Mbps
工作频率: 2.3GHz
网络标准: IEEE802.11B/G/N(1R1T 模式)
工作频率:2.3GHz~2.7GHz(信道1-244)
协议:802.11b:CCK,QPSK,BPSK,802.11g/n:OFDM
天线:标配5米馈线的10dB外接指向性平板天线;
功率输出:11b:19+/-1.0dBm@11Mbps;11g:16+/-1dBm@54Mbps
                  802.11n:(HT20),15+/-dBm;802.11n:(HT40),15+/-1dBm
接收灵敏度:11b:-84dBm@11Mbps;11g:-68dBm@54Mbps
             802.11n:(HT20),-66dBm;802.11n:(HT40),-62dBm@MSC7
A温度: 连续可靠运行的环境温度:-40度到+ 60 C。
B湿度:在湿度为20%-80%的范围内可连续可靠运行。
距离:无障碍1000米

高清网络电梯监控摄像的优点是:
1, 摄像机产品外观设计使用铝合金结构,结实耐用,发射接收器使用2.3G频率有较强的搞干扰能力。
2, 使用130万/200万的高清感光芯片,具备高清晰、低照度及宽动态的图像处理能力。
3, 使用宽角度的2.8mm高清300万像素镜头,适合监控电梯的小型空间,视角更宽。
4, 外观高端、大气、上档次,是业主和工程商使用在高端电梯上的首选产品。
5, 兼容各种品牌的ONVIF 协议NVR录像机,是工程产品的理想选择。

优点:
1, 无需布置电梯用摄像机随行缆,节约线材及施工成本。
2, 产品为960P或1080P高清监控画质传输,实现全高清全网监控。
3, 解决当前电梯用网络随行缆容易折损维修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