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主板时而好,时而坏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6-03-04):
h61主板,有时候正常开机,有时候不上电,诊断卡3.3v灯不亮,南桥旁的晶振不振。不振时,一个脚的电压0v,另一个脚2.8v,跟纽扣电池的电压是一样的。正常时,一个电压0.19v,另一个0.29v之类的。

补充内容 (2016-3-6 18:41):
在775主板上随便找了个晶振,换上。到现在还是好的。基本上确定是晶振坏了,造成的情况。明白一件事,就是晶振的波形取决于南桥,与晶振本身无关。

补充内容 (2016-3-7 21:37):
好吧,第二天再试机的时候,有是老样子了。最后插这电源加热南桥。一会儿诊断卡的3.3v灯就亮起来了。要加焊南桥了。

网友A:
换 晶振 换 谐振电容

网友:
晶振不震,很明显就换了它,试试!

网友B:
搞好了吗?说下给我们新手提供下经验!

网友:
重点查下晶振还有RTC电路,也有可能南桥有问题

网友:
桥的问题啊,加焊不行的话,就要换桥了。

网友C:
要记得遇到电压不正常的断电打下对地值看看。你这种情况可能是晶振有问题,谐振电容有问题,晶振到桥的线路有问题,桥受潮或者桥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 晶振 换 谐振电容

电容没事,测过了,晶振不知道有没有型号啊,amd板上的波形不一样,775针主板的也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记得遇到电压不正常的断电打下对地值看看。你这种情况可能是晶振有问题,谐振电容有问题,晶振到桥的线路 ...

晶振一个脚的对地阻值是900多还是多少来着,还一个脚的是无穷大。跟平常的板对比了下是一样的。我怀疑的是晶振,但是想不明白如果晶振坏了,怎么还有好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好了吗?说下给我们新手提供下经验!

等我搞好了,跟你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好了吗?说下给我们新手提供下经验!

换了晶振,到现在还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晶振一个脚的对地阻值是900多还是多少来着,还一个脚的是无穷大。跟平常的板对比了下是一样的。我怀疑的 ...

那就是晶振到桥的线路出问题,或者桥空焊或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晶振到桥的线路出问题,或者桥空焊或损坏了

已经找到问题,南桥脱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