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电池插口附近的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6-03-04):
5S电池插口附近的电容C279  C23  C25  C275掉了,现在状态的开机无反应,求大神告知不开机的原因是应为缺少这几个电容吗?待机电压只有0.49伏,那里的故障啊

网友:
希望好心人告知,谢谢

网友A:
这是滤波电容,一般掉一个二个不要紧,但是多了会影响供电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滤波电容,一般掉一个二个不要紧,但是多了会影响供电不稳定

谢谢!!!

网友B:
电阻就是大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就是大问题了。

掉的好像没有电阻啊,就这4个电容

网友C:
这种电容用万用表测一下只要是一端对地的掉几个问题不大,一般都是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容用万用表测一下只要是一端对地的掉几个问题不大,一般都是滤波电容。

嗯嗯,都是对地的滤波电容,测了一下待机电压才0.49伏,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后面有漏电的吧

网友:
打它的阻值啊啊

网友:
都是滤波电容

网友:
问题估计不在这几个滤波电容上,既然电容都能整掉这么几个,估计有其它地方整出问题了

网友:
查一下待机电路

网友:
一两个掉了没事儿,但是掉了多供电不稳定。

网友:
这个几个电容一端接供电一端接地,一般是做供电滤波作用的,你测量待机电压只有0.几伏有可能是板子或者电池有问题,你单独测量电池的电压看看是多少电压,先判断是电池还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做滤波的作用吧 看看是不是其他地方出问题

网友:
待机1.8v只有0.49v检查电源是否正常晶振,待机线路上的小电阻,打阻值,图上所掉电容可以不管

网友:
呵呵,这东西没办法哦

网友:
楼主 整好了 你可得告诉俺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