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7/win8.1/win10系统下usb设备无法识别

楼主(2016-03-04):
win7/win8.1/win10系统下usb设备无法识别

  有没有人遇到过将usb移动硬盘或u盘插入电脑后,电脑提示“usb设备无法识别”的问题,反复拔插也无济于事,但是同一个usb移动硬盘或u盘在其他电脑上是可以正常读出的,是不是很匪夷所思,下面我们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方法一:下载驱动,然后重新连接外置硬盘

  打开控制面板—设备管理器,在磁盘驱动列表中找到你的设备,右击卸载。

图一usb设备无法识别

  拔下数据线,并重新连接,此时驱动程序会自行加载,一般可以恢复如初。

  方法二、重新安装USB控制器

  打开控制面板(小图标查看)—设备管理器,展开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右键单击设备选择“卸载”每个设备重复以上操作完成后,重启计算机,系统会自动安装USB控制器。

图二usb设备无法识别

  方法三、禁用USB选择性暂停设置

  控制面板—电源选项,单击当前所选的电源计划旁边的更改计划设置。

图三usb设备无法识别

  单击更改高级电源设置。

图四usb设备无法识别

  展开USB设置—USB选择性暂停设置,将其设置为“已禁用”,确定。

图五usb设备无法识别

  通过以上的几个方法,相信的你的问题可以成功解决,有需要的可以按照以上方法来进行操作,希望能帮到你们。

网友A:
以前都是很笨的方法,重装系统,再不行,修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都是很笨的方法,重装系统,再不行,修板子了。

这个多简单

网友:
这样真的可以吗,

网友:
在XP下就试过方法二了,但现在是WIN7就一直都没有从来不认U盘了

方法二、重新安装USB控制器

  打开控制面板(小图标查看)—设备管理器,展开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右键单击设备选择“卸载”每个设备重复以上操作完成后,重启计算机,系统会自动安装USB控制器。

网友B:
这个比较实用,应该比装系统要快,这前看到这种现象直接搞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较实用,应该比装系统要快,这前看到这种现象直接搞系统

  是吧

网友C:
这个比较实用,应该比装系统要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较实用,应该比装系统要快

都知道了

网友:
刚升级了win10,也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2016-08-21):
待试,,直接打驱动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