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超级电视Max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6-03-04):
乐视超级电视Max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乐视超级电视电视主体依旧是黑色的风格,但“波浪形”底座却是在之前的电视设计中没有出现过的。异型底座设计必然挑战审美;通过使用感受乐视风格界面通过两种遥控器操作起来都比较方便,可以清晰、准确的选择需要的应用。不过在使用过程中乐视超级电视遇到了黑屏情况,这必然是挑战心理承受能力的节奏。

  首先检查网络连接是否正常,重新连接下网络;退出观看网络视频重新进入;或卸载第三方APP重新安装;若是无效尝试关机重启。或恢复出厂设置。

图一乐视超级电视

  1、待机状态下(通电后打开电视机械开关),按遥控器中【3、6、9】键。

图二乐视超级电视

  2、同时再按【确定】键。

  3、等待屏幕上出现恢复出厂设置字样。

  由于恢复出厂设置需要清除存储数据,而存储数据容量不一样,恢复出厂设置的时间也不一样。说一下在默认设置情况下,画面色调正常,肤色还原比较准确,明暗过渡比较自然。如果对色调有特殊偏好的用户可以通过图像设置菜单自行调节,对于色度、对比度等都能够重新设置。

网友A:
恢复出厂 能解决好多软件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 能解决好多软件上的问题

呼啦下载的东西都没了,问题当然解决了。

网友:
乐视电视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