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A不显

楼主(2016-03-04):
接到一台客户送来华硕K43SA,外接有显,内屏不显,屏换过,仍然没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怀疑是显卡。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碰到过。

网友:
在线等,希望能有人知道。

网友:
直接杀显卡就得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很大啊

网友:
拆开屏看看LED_EN 有没有电压

网友:
先刷bios,版本一定要对上,不行再考虑显卡

网友:
查edid有没有下拉动作

网友:
内屏接口电路啊

网友:
EDID 有波形么    要是没有的话还是看主板吧

网友:
简单做起   先刷个BIOS   不行再查主板  不过外接能亮了   供电 复位啥的  都可以略过了   重点查显卡的条件  和屏线接口的数据线对地值吧

网友:
屏线接口给张图片

网友:
华硕有款机子输出给屏  有个转换芯片

网友:
上BGA干显卡

网友:
看下屏接口的开启,亮度调节,主供电和屏供电,数据线和时钟线的对地值,如果有显示输出转换芯片的话换一个

网友:
先加焊试一下才知道

网友:
加焊吧实践出真知

网友:
显卡   屏线  屏供电都有可能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内外接都不亮大小写灯可以亮
加焊显卡不行

网友:
干一下显示吧

网友:
bios,不行在显卡!

网友:
先做下显卡吧!!!!!!!!!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是这个问题

网友:
BIS刷一下,如果不行,估计是北桥 显卡 用风枪 加热一下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