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可能通病

楼主(2016-03-04):
HP4411S 版号6050A2297301-MB-A02  电流0.8A 左右 无跳变  论坛 有问人过  昨天干好修一台 PCI_FRAME#不好测 放弃了 测无线网卡 LPC_FRAME#  LPC_AD 有下拉波形 有好几次波形   再测内存系统管理总线SMCLK和SMDATA无波形 刷过bios 没有解决 直接 加焊北桥 OK了,我只想想问一下 北桥有没问题 会导致LPC_FRAME#有波形吗 图片没有拍  是INTEL 芯片

网友:
加焊会返修吧,换一个好点

网友:
4411s北桥坏完坏显卡,显卡坏完坏北桥

网友:
不是一直是北桥吗

网友:
4411s通病了

网友:
显卡坏的多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很多都是北桥的问题,特别是AMD的

网友:
垃圾机子也是挣钱的机器

网友:
这机器毛病也太多了  垃圾机器

网友:
4411S 显卡问题挺多...

网友:
都是散热不好

网友:
一般都加焊然后改进散热

网友:
加焊下就OK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机器不坏哪里来钱呢??呵呵,不过通病还好修点,最怕暗病。。

网友:
intel的桥一般不会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
修到的都是显卡坏得多

网友:
这款机北桥虚焊的多,直接查CPU座到北桥的阻值可以量到

网友:
这款机器 很不好修  问题比较多

网友:
4411S AMD 北桥就是爱坏.

网友:
4411 4416 amd的坏北桥,intel的坏显卡

网友:
那肯定的了,北桥不仅仅传送PCI FRAME#,它有问题同样影响LPC

网友:
本人用的hp4411s t6570 HD4000 512 到现在还没出问题 加内存6g 速度刚刚的 不过基本告别游戏了

网友:
这种机器修好太容易返修

网友:
正好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试试

网友:
一般内存总线无波形的我都是直接干南桥,但是这个机子也是先干北桥

网友:
北桥的还没大见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北桥问题多得很

网友:
这机器北桥容易虚焊??

网友:
4411s显卡不好修

网友:
intel的做显卡.AMD的做桥.

网友:
是通病而且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
这就是通病啊

网友:
英特尔的桥也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