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W8720B代换

楼主(2016-03-04):
华硕H61主板APW8720B供电芯片可用RT8120H代换,同一型号主板上出现过这两个型号的芯片,并且我亲自代换成功过!!!

网友:
这种好经验,应该加分鼓励的,都曾经为了找个料,翻天地覆的找料板。

网友:
这种没有代换过,等遇到了我试试能不能代换。

网友(2016-09-11):
问题是rt8120h我也没有呀!

网友:
我也试过了,是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