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独显,内接暗屏

楼主(2016-03-04):
求助各位大师,G460独显,,内接暗屏,外接正常,屏,屏线是好的,量了各组电压正常,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老老实实查供电

网友:
量了各组电压正常

网友:
暗屏好修了

网友A:
大师,指点一下,量了内接屏接口供电都有,没有思路了

网友:
好修呀 查19V 还有(背光开启  亮度调节=3.3V)

网友:
电压正常换屏

网友B:
飞个屏供电不行吗

网友C:
屏上的供电正常吗,开启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上的供电正常吗,开启电压正常吗

量了都正常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个屏供电不行吗

飞哪个脚,指点一下

网友:
暗屏一般不都是背光开启信号没有或者亮度调节信号没有  在确定无短路的情况下 把屏供电飞过去 给他一个3.3V啊

网友:
非屏线供电就可以。

网友:
灯管 高压条 是LCD的屏不?实在不行换张屏试试   仔细查看各供电

网友:
换屏试下嘛

网友:
量电压都正常的话再换张屏试试吧。led 的屏 有19V 背光开启和ADJ的电压就会有背光呀。

网友:
暗屏查信号!供电 ec

网友:
联想的有保险吗/? 看看保险。。。 烧坏没。。

网友:
肯定还是哪个电压不对,或者屏幕换过么

网友:
显卡焊焊吧

网友:
安平好修啊 缺什么信号 就拉个过去

网友:
这机器之前修过一台暗屏的, 缺3.3开启电压, 换EC好的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灯管 或者led灯条

网友:
换屏试试 不行的话 查查背光开启信号   亮度调节可以先略过     主要是背光开启

网友:
屏的灯条坏了吧,要不换个屏试一试,有的信号和EC相连,看看图纸吧

网友:
换屏试下。。。。。

网友:
飞线最好 ,快又方便

网友:
如果有19V和触发3.3V,就找个3.3短接亮度调节。

网友:
开启   19V   LCDVDD  都正常  而且屏线  屏都正常 的话 还暗屏   这还没遇到过   是不是接口虚焊了啊

网友:
肯定有地方你没测到 不然 怎么暗屏

网友:
修过一台是屏幕坏的  你换过屏幕试试么

网友:
测屏接口的背光开关和供电有的话就是屏线或屏了,没有就干显卡啦!

网友:
查19V供电和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这个条件太少了,没·办法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指点一下,量了内接屏接口供电都有,没有思路了

背光开启  亮度调节 供电   脚位是  20 18
   自己查下

网友D:
能告诉是什么电流吗

网友D:
我有一个机,进水了,修好之后跑马不显示

网友:
把屏接口35,36连脚试试。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不行就查  屏接口的 供电 背光开启。亮度调节。

网友:
屏的升压电路条件不足,找对应的信号

网友:
屏的供电问题

网友:
屏的开启信号,亮度调节问题

网友:
肯定还是哪个电压不对

网友:
换屏,测屏线通断

网友:
据说LID不对也会暗。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

网友:
JLVDS1 18脚 INVPMW 电压 没电 基本EC坏

网友:
查显卡供电!  有供电还黑屏就做显卡!

网友:
暗屏最好修了,仔细量 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