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6-03-04):
显卡花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显卡花屏的症状,这是我们经常都会遇到的,显卡花屏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电脑故障。在遇到显卡花屏问题时,大部分用户并不清楚其缘由,通常都会表现得手忙脚乱,甚至将原本正常的硬件更换掉。所以在显卡花屏的问题上,我们要先搞清楚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才能有针对性的方案尝试解决问题,所以具备一个清晰的诊断显卡花屏问题的思路确实是很有必要的。

  其实造成显卡花屏的原因并不多,大致上可以分成:软件方面和硬件方面。实际上,显卡出现花屏的原因只有以下几种可能,只要我们对照着一步步操作,就能准确排除故障。

软件方面:

  1.驱动兼容性问题。

  2.系统或软件兼容问题。

  3.程序问题。

硬件方面:

  1.显卡接触不良问题。

  2.电源问题。

  3.超频不稳定。

  4.主板与显卡的兼容性问题。

  5.显卡温度过高。

  6.显卡本身问题。

驱动问题导致花屏:

  显卡驱动安装不完整或驱动本身不稳定都会导致花屏。

  解决方法:请依次进入开始->设置->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卸载显卡驱动,重新安装或更换其他版本的驱动。

系统或软件兼容问题导致花屏:

  建议重新安装Windows系统和显卡驱动。安装系统补丁,更新显卡驱动。

程序问题导致花屏:

  重新安装游戏。建议从官方网下载最新的程序,更新显卡驱动。如果仍有问题,建议更换平台测试。

接触不良问题导致花屏:

  1)显卡与主板PCI-E接口接触不良,导致花屏。

  解决方法:关机拔插显卡,清理显卡的金手指和PCI-E插槽的灰尘和异物。

  2)显示线与显示接口接触不良,导致花屏。显示器信号线问题造成偏色,请更换信号线。信号线与VGA或DVI接口接触不良引起花屏,请重新连接并将接头上的螺丝拧紧。

电源问题导致花屏:

  电源功率不足或电源品质不良导致花屏。

  解决方法:检查电源是否满足显卡的功耗要求,建议尽量使用一些品质优良的品牌电源,以保证系统供电稳定性。

超频不稳定导致花屏:

  对显卡、CPU、内存进行超频后导致花屏。

  解決方法:

  1)进入主板BIOS设置程序,恢复BIOS默认设置或将CPU和内存恢复为默认值。

  2)检查显卡是否已超频使用,请恢复为出厂默认频率。

显卡温度过高导致花屏:

  显卡GPU或显存温度过高,导致花屏。一般显卡温度过高可能因风扇有灰尘等异物干涉使风扇转速变慢或停转引起。

  解決方法:使用软件(如Magic Panel、ATI tool、RivaTuner等)或其它设备(如红外温度探测仪)检测GPU或显存温度(部分3D游戏,将游戏特效全部打开或性能设置过高,GPU温度达到95 ℃左右都算正常)。

由于显卡本身核心出现问题导致花屏

  解決方法:在保修期内,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通过经销商保修或者进行更换。

  以上就是显卡花屏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了,如果你显卡也出现过花屏的现象,可以尝试以上方法来解决,希望这篇文章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GPU  显存  还有程序! 无非这三个!

网友:
这毛病,先加焊,不行就换显卡。没有别的好方法。

网友:
这文章哪里复制来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网友:
内存问题也可能造成花屏的

网友(2016-05-31):
说了一大堆净是么的用的

网友A:
净说些没用的 瞎耽误时间

网友B:
手上有张GTX 760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净说些没用的 瞎耽误时间

还是有用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张GTX 760花屏,

先把软件问题解决了 再修硬件

网友(2016-10-10):
显卡花屏1先排除金手指和PCI插槽,用刷子刷出PCI插槽内的灰尘用橡皮擦显卡金手指排除接触问题,2检查温度是否过高,温度过高可加硅脂清理风扇排除温度问题,3GPU是否虚焊如虚焊在GPU周围涂抹焊膏用吹风机进行加热焊膏熔后流如GPU内吹风机温度升至230度左右进行补焊吹风机在GPU上来回摆动然后用镊子轻轻触碰GPU如果动力可以证明锡珠熔了停止加热待显卡冷却后进行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