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喷墨打印机故障现象及诊断

楼主(2016-03-04):
以HP DESKJET 660C 喷墨打印机以例
一、打印机有打印动作,但不能打印字符 打印机有打印动作,字车能左右运动,打印纸正常走纸,但是不能打印出字符。  故障分析此故障一般不是打印机的机械、电气故障,通常是喷头产生了问题。故障原因为:A、喷头位置安装不当 如果安装喷头时未能安装到位,将使喷头与底座上的电路板接触不良,造成喷头不能正常喷墨,引起不能打印字符的故障。此时应先取下打印喷头,重新安装。安装时要先安装黑色打印头,注意要安装到位;再安装彩色打印头,安装到位后,关闭打印机机盖。注意在安装过程中手不要触摸、碰撞喷头和喷头底座上面的铜触点,保持其上面的清洁以避免接触不良,还应避免触摸、碰撞墨水喷嘴,以防止喷嘴损坏。每次更换或重新安装打印头时,都必须将黑色打印头和彩色打印头校准,以保持黑色墨水和彩色墨水在同一行文字上或同一幅图象内一起使用时,能够保持对准。 B、喷嘴上的保护胶带没有撕掉喷嘴打印机的打印头在出厂时为了保护喷墨嘴和防止喷墨内的墨水干涸,在喷嘴上面粘有一张透明胶带,如果第一次安装打印时没有将此胶带撕掉,墨水就不能从喷嘴中喷出,造成不能打印出字符故障。所以喷墨打印机在第一次安装打印之前一定要撕掉保护喷嘴的胶带,且不要触摸、碰撞喷嘴和铜触点。C、头中的墨水用完HP DESK JET 660C 打印机的喷头是喷嘴和墨盒一体化结构,如果喷头中的墨水用完,也会出现不能打印字符现象,此时应该更换喷头。由于喷头内的墨水有害人类健康,应注意不要随便丢弃废弃的喷头。D、喷嘴被堵塞如果使用打印机时,在喷头没有回到左边初始位置之前就关机,喷嘴没有被盖帽保湿,使喷嘴暴露在空气中,喷嘴处的墨水容易干涸,形成一层墨垢。这层墨垢在打印时会阻挡墨水的喷出,造成不能打印字符的故障。如果为该故障,应将喷嘴取下,用酒精对其进行清洗。
二、打印机有打印动作,但打印出的字符缺点少划 解决方法:在关机的状态下,打开顶盖,取下喷头,用脱脂棉沾酒精轻轻擦洗喷头和底座接触面,待酒精挥发后正确安装好喷头即可。如果是个别喷嘴堵塞,应执行清洗喷嘴操作,不要用酒精棉擦洗喷嘴。
以HP DESKJET 600 喷墨打印机以例
一、打印时一次送入多张打印纸 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及解决办法为:A、打印纸不符合要求,如纸张粘在一起。解决办法是将粘 在一起的打印纸分开,重新装入。 B、进纸盘中的纸装入的太多,解决办法是取出一些。C、装入了厚度不同的打印纸,送厚纸的同时将薄的一起带入。解决办法是取出打印纸,装入同一类型、重量、尺寸的打印纸。
二、打印机不能拾取进纸匣中的纸张 卡纸 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及解决方法为:A、进纸匣中的纸张没有贴着送纸器,应将打印纸向里推,贴住送纸器B、打印机的纸路堵塞,取出出纸匣,然后取出进纸匣的全部打印纸,重新安装出纸匣,并装入打印纸。 造成卡纸的原因可能是纸张的皱折、卷曲或纸边不整齐,使得纸夹在打印机中,出现卡纸现象。处理方法:首先关掉打印机,打开打印机盖,取出出纸匣,清除卡纸,并仔细检查送纸通路上是否有碎纸及异物。再装入出纸匣,关闭打印机顶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