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闲来无事发个我们店里的奇葩显示器

楼主(2016-03-04):
那条线一直匀速的来回跑动第一张和第三张就是那条线跑动的距离,飞利浦显示器 24寸
显示器

网友:
外接VGA线换过了,屏里面没拆,不管是那台机输入视频图像都是这样

网友:
不是奇葩显示器,是你不了解,这是工厂模式

网友:
按住OK键知道消失

网友:
不然就是解锁键 百度上面有

网友:
解下菜单锁就可以了。

网友:
没碰到过,长见识了。

网友:
按住OK 15秒

网友:
这个是锁住了。并不是屏的问题经常碰到,你看显示器上面显示的英文就知道

网友:
搞不定,触摸板没有反应,关机都关不了

网友:
原来这是工厂模式哦,楼主搞定没

网友:
楼主修一下呗,这显示器成色还不错啊

网友:
这不是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 设置的问题。

网友:
长见识了,不知道楼主搞定了没

网友:
还真没有碰到过了

网友:
飞利浦显示器智能对比度调节功能,按显示器左键10秒以上可关闭

网友:
学习了,这个问题原来是工厂模式

网友:
维修显示器 无数这个故障真没有碰到过 楼主不发帖 我都不知道 又学会一招

网友:
这次真的学习了,原来这个是工厂模式,以后要多来学学了

网友:
那条线一直匀速的来回跑动第一张和第三张就是那条线跑动的距离,飞利浦显示器 24寸

网友:
我也是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学习了

网友:
不就是一个竖线在移动. 飞利浦的特色.

网友:
真心没遇到过

网友:
长见识 又学习一点

网友:
见过一个客户家就这样,人家说不影响不用修,就没去理睬。

网友:
楼主到底解决了没有?真的没有见到过,想知道确切的解决方法啊!

网友:
是应该是MCU程序的问题吧?没什么特别啊。

网友:
今天修好个飞利浦22的。也出现这个状况。
触摸板不好使,看来得刷机?

网友:
这么长时间了,楼主这个显示器是如何解决的?说一下啊。

网友:
哈哈哈哈,你被显示器给玩了,,,,左右脚都有英文,难道屏坏会坏到有英文出来,,,,还是说你以为他中毒了??